[問題求助] 大同37吋液晶電視V37MABF畫面白色直線條紋求助

楼主(2014-05-27):
開關機正常~有聲音沒畫面~看後面燈光有亮~白色直線條紋有時在左邊有時在右邊~開機之後按其他按鍵都無反映~
因小弟非本科出身只會換一些簡單的電容其他時在有難度~目視電容無凸起~也無電子零件燒毀~也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上來請教站內高手~該如何開始~感謝各位

网友A:
面板框壓看看

會好就是面板問題了!!

這個會修的沒幾個!!  但是修短期可用的就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框壓看看

會好就是面板問題了!!

恩~剛剛連壓帶敲還是一樣~白色直線條紋還是存在~還是感謝高手的告知~感恩

楼主:
第一張圖左邊有一顆紅色的led燈是不會亮的~正常嗎~感恩

网友:
排線或lvds線用橡皮擦清潔看看

网友:
您在搜索那裏打37吋去搜尋~您可能可以先爬文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的告知~我再試看看~

楼主:
剛剛發現一顆零件破裂~是原兇嗎~可自己更換嗎~感恩

网友:
那是電感,它不是故障點。

不用管它。。。。

楼主:
不是本科的還是不行~台南永康附近如果站友有興趣修理的麻煩私訊告知~感恩

网友B:
開機後各路電源量起來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後各路電源量起來正常嗎?

我想還是交給專業的好了~還是感謝告知~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