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59公板開關反應遲鈍

楼主(2014-05-27):
請問各位大大,關於v59公板,不管是搖控器或手動按鍵,都要壓幾次才行,反應非常遲鈍,有沒有解決的方式,請各位前輩告知,不勝感激

网友:
之前有遇到一樣狀況的,最後是遙控器的接收器的問題,換掉就正常了

楼主:
謝謝樓上大大,不過應該不是,因為我改了好幾塊都一樣,聽說應該是程序燒錄關係,不知那位大大,有較新的程序,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大大,不過應該不是,因為我改了好幾塊都一樣,聽說應該是程序燒錄關係,不知那位大大,有較新的程 ...

這是樂華v59的原罪 他設計一開機 會偵測 有沒有多媒體 所以才會多開幾次才能啟動 如果用樂華v29沒有多媒體播放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另外虹星v59也不會 可是他也有其他的問題 只能說公板 也不是萬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大大,不過應該不是,因為我改了好幾塊都一樣,聽說應該是程序燒錄關係,不知那位大大,有較新的程 ...

好像是12V要有4A以上, 不知對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12V要有4A以上, 不知對不對

應該不是 .因為我改都嘛是.把一顆阿達不達12v3.3A .給公版用(實測不到1A)在由公版屏線5v輸出拉一條線去啟動電源版.
開關反應遲鈍倒是沒遇過 .只是開機時不管是手動或遙控.按了開機鍵.需等二至三秒才會亮綠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大大,不過應該不是,因為我改了好幾塊都一樣,聽說應該是程序燒錄關係,不知那位大大,有較新的程 ...

我改了好幾塊未曾發生過你說的狀況, 是不是電視本身原有 按鍵&IR板引起,把板子上既有的零件全拆掉 留IR和按鍵直接接 V59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樂華v59的原罪 他設計一開機 會偵測 有沒有多媒體 所以才會多開幾次才能啟動 如果用樂華v29沒有多媒 ...

可以要求原廠寫一個不會'偵測多媒體"的程序for樂華v59嗎?

网友:
因為要跟客人說明開機要等二至三秒才會亮綠燈時,客人常常表情都眉頭深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是樂華v59的原罪 他設計一開機 會偵測 有沒有多媒體 所以才會多開幾次才能啟動 如果用樂華v29沒有多媒 ...

想知道一下, 虹星v59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因為手頭上有2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一下, 虹星v59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因為手頭上有2塊.

在我這 測試的結果 18.19台 會有有粗顆粒的雪花  在別的縣市 聽說有別的台也會這樣
我有跟虹星反應過目前無解 因為這2台是 Discovery頻道 看的人比較少  所以我還是繼續用
另外 虹星的板 電源 如果只接ps-on 跟 5vbs 是無法啟動 5v也要接上他會去偵測
這塊板對 電源要求比較嚴格 所以有些電源接上如果不能啟動 大部分都是電源板的問題
除了上述問題外 虹星的板 我已經 出了快100片 自己也改了快20幾台 沒有其他大了問題

网友:
虹星的主板.問題不多.
除了早期的6m16問題一堆.目前的v59系列都還ok

我已用了將近500片.
至P大講的.那是會選電源板.有的會有的不會....那是2次5V的啟動速度慢了一點
嚴格講起來是軟體撰寫的問題....不過這並非虹星的問題.因為我們又不是用他家的電源板

至於啟動速度過慢=所有的大廠都一樣.2至3秒很正常.
可以去賣場是一下.現在大廠出的新款一體機系列.大概要5秒.連剛送電待機指示燈都要2-3秒才會亮

楼主:
謝謝樓上大家的回答,也許真是這塊板子的通病,只好先交給客人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