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 七電 行動電源盒 電池彈片斷掉...求救

楼主(2014-05-27):
該怎麼救回? 買來使用不到3次...就報廢 = ="
還是誰會修便宜賣 ...

网友A:
我是看不清楚你的問題點,彈片斷掉就焊上不就好了嗎?
不過很奇怪彈片為什麼會斷?那個不是固定的好好的嗎?

网友B:
只有彈片的問題嗎?您自己補強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是不想修要便宜賣嗎?我來排隊~含電池要賣多少$~拍張全家福看一下吧!

不過這個只要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D:
看了好久實在看不出哪邊斷掉...

网友E:
應該是電池反接造成彈片變形,電路故障(圖片二右側彈簧有變形)!

网友F:
不會呀!好用得很!被我家人凹走了,用了一個辦手機門號送的小顆行動電源給強制偶換走...

网友G:
要賣多少??
有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不清楚你的問題點,彈片斷掉就焊上不就好了嗎?
不過很奇怪彈片為什麼會斷?那個不是固定的好好的嗎 ...

我沒有點焊機... 這部是一般焊接就能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彈片的問題嗎?您自己補強一下就好了

如何做? 方式? ...拜託一下實際方法...
不然有講跟沒講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想修要便宜賣嗎?我來排隊~含電池要賣多少$~拍張全家福看一下吧!

不過這個只要焊一下就好了~

250~含運 沒電池...因為拿去給手電筒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好久實在看不出哪邊斷掉...

圖片第二張 ... 右側 是我焊接的...但結果卻是 無開機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賣多少??
有興趣~~

250含運! 原裝紙盒已經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電池反接造成彈片變形,電路故障(圖片二右側彈簧有變形)!

沒反接...只是當初拿手電筒有保護電路板的18650 塞進去
結果發現太胖...於是拆下!
換其他沒保護版的~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會呀!好用得很!被我家人凹走了,用了一個辦手機門號送的小顆行動電源給強制偶換走... ...

我也是聽風評不錯才買...用不到3天 就分手了 .....天啊n_154|

网友:
這款有活繳鍵嗎?
是不是要活繳後使用
還有你試者裝上電池~
然後充充看~
有些設計好像是充電後~自動活繳起動

网友H:
我有一個舊款的,電壓顯示有故障,四顆18650的機種,需要 "激活" 的那版
似乎還能用,但沒有顯示了,有人出運費我就考慮送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個舊款的,電壓顯示有故障,四顆18650的機種,需要 "激活" 的那版
似乎還能用,但沒有顯示了,有人出運費 ...

...但我這款是裝6顆
明顯不夠長!

网友:
所以你到底
是想修

是想賣
還是說你想知道怎麼修但是又想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