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板被小強入侵,請教各位如何清潔?

楼主(2014-05-28):
如題,朋友給我一台壞掉的LED螢幕,
拆開後,赫然發現裡頭一大堆"小強",還有排洩物
請教各位如何清潔比較好?

网友:
空壓機、吸塵器、小刷子、大刷子、洒精 、肥皂水、清水 ...... 視情況選用!

网友:
清洗完最後一個步驟----別忘了烘乾!

网友:
拆下电路板用自来水冲,毛刷油画笔刷,加洗洁精刷干净,冲净,用干布或手纸吸掉水珠,放大太阳下暴晒一天,用电吹风筒对有漆包线的变压器电感中周等不容易晒干的地方吹吹。

网友:
酒精 + LS-90清潔劑+小刷子 (如牙刷)+破布

网友A:
电磁炉,厨房电器里最多,应该感谢小强

网友B:
尤其是冬天時,熱水瓶電源線附近的小縫隙是小強的最愛。
實在不知如何解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厨房电器里最多,应该感谢小强

感谢小强?
什麼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尤其是冬天時,熱水瓶電源線附近的小縫隙是小強的最愛。
實在不知如何解決。 ...

拍一下照片,然後詳述一下情形.

网友D:
我上次修到USER的LCD,也是全是小強的排泄物
POWER+高壓板或AD板或是SW部分,連同排線拆下
直接到洗臉台,就清潔劑+水龍頭開啟,用牙刷洗乾淨
重點是洗完要馬上風壓機吹乾+烤乾,然後裝回
(怕你心臟不夠大,不敢這樣玩)
有連到面板的部分我是用WD40沾毛刷慢慢清
在耐心用乾淨的布或衛生紙,將油油的WD40插乾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修到USER的LCD,也是全是小強的排泄物
POWER+高壓板或AD板或是SW部分,連同排線拆下
直接到洗臉台,就清 ...

小強不要的紀念品,算是小case了.
20幾年前我的點矩陣印表機就被鼠輩進駐,後果與味道可想而知.
清理完了PCB,斷了的幾條線,還得修補.好像在動小手術.

网友E:
抱歉離題
看看以前我遇到的經典美食筆電
還真有趣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aGJg9-pMdw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抱歉離題
看看以前我遇到的經典美食筆電
還真有趣ㄟ

破壞螞蟻路徑就要破壞其行走過的所有氣味,當成為螞蟻的路徑之後,要把路徑用蒜頭汁或漂白水刷過,再以酒精類清洗,若仍留有殘味,螞蟻仍會行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小强?
什麼意思呢?

小强多了 电器电路就容易短路,然后你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强多了 电器电路就容易短路,然后你知道的

那為何要感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