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Zinwell lm4226 亮黑屏,power5V 12V 24V都正常

楼主(2014-05-28):
請教各位大大,個人懷疑 t con可能是fuse燒毀,如照片 F1  K元件,電阻量測是3K,不知K元件是否是fuse,其規格為何。16452javascript:;2

网友A:
K元件.......是fu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K元件.......是fuse

感恩,其規格為何,以便購買。

网友:
我都看電源板的12V為準

网友:
K燒掉不是應該是白屏,怎麼會黑屏!!???

网友:
液晶面板分為常亮型面板,常暗型面板
高壓板正常點亮燈管而t-con電路不工作-常亮型面板---白屏
高壓板正常點亮燈管而t-con電路不工作-常暗型面板---黑屏
小尺吋面板一般為常亮型面板
大尺吋面板一般為常暗型面板

楼主:
目前查出K是指1.5A

楼主:
感恩,我查到K可能是指1.5A,不知是否正確。

楼主:
k 換上2A  fuse ,正常了三秒, 又亮黑屏,fuse 沒燒毀,不知各位大大有何見解.

楼主:
有量過後端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