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遙控器維修

楼主(2014-05-28):
冷氣遙控器維修
冷氣遙控器維修
冷氣遙控器維修01外型
冷氣遙控器維修02需先移除電池
冷氣遙控器維修03內部
冷氣遙控器維修04導通不良加鋁箔
冷氣遙控器維修05碳膜及受到電池液侵蝕處以衛生紙沾清水擦乾淨
將腐蝕嚴重不導通處以電線短路,繞過去。
完工,裝回,開始享用

冷氣遙控器維修05碳膜清水擦乾淨

冷氣遙控器維修05碳膜清水擦乾淨

冷氣遙控器維修01外型

冷氣遙控器維修01外型

冷氣遙控器維修02需先移除電池

冷氣遙控器維修02需先移除電池

冷氣遙控器維修03內部

冷氣遙控器維修03內部

冷氣遙控器維修04導通不良加鋁箔

冷氣遙控器維修04導通不良加鋁箔

网友A:
非常簡易好懂的好文,資源不浪費

网友B:
以前也常用有雙面膠的鋁片或強力膠來用 可是都用不了多久就會掉 或膠跑出來黏到機板 不知你用什麼黏會不會稱久一點

网友C:
還好救得回來。說到電池漏液問題,似乎都一直存在著。
我一直不解,是電池廠牌的問題,還是遙控器設計的問題?
同樣電池都裝很久了,因為有些會漏液,有些就不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還好救得回來。說到電池漏液問題,似乎都一直存在著。
我一直不解,是電池廠牌的問題,還是遙控器設計的問 ...

批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常用有雙面膠的鋁片或強力膠來用 可是都用不了多久就會掉 或膠跑出來黏到機板 不知你用什麼黏會不會 ...

其實我也只是使用鋁片沏的比較大塊,用雙面膠帶加上用一點技巧(卡住),有一點類似塞啤酒蓋,就可稱很久,都不掉下來。

啤酒蓋鋁箔,至於模子,是利用自動原子筆,後頭的按出筆縮筆的筆頭去施工的然後用雙面膠跟廣告用噴式背膠噴一點,然後黏上並稍稍用尖嘴鉗或小起子讓鋁箔可以卡住要包覆膠塊。

网友:
我都是用鋁箔膠帶: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h=737&dpr=1.25

加上打洞機: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0.1.214.9y3RXPDmufI

然後再小起子塑形,
雖然還是會脫膠和脫落,
但是,可以撐好一陣子了。

電池漏液的問題無解,
某些廠牌就是會漏!

另外,遙控器這種小電流使用的設備,
使用一般的環保無汞電池就很好用了,
不要使用到鹼性電池,放久了很容易漏液,
也就是電池的電量還沒放盡,但電池的壽命卻因為電池漏液而往生啦!
所以才說,遙控器這種小電流的設備,使用一般的無汞電池就行了!
使用時間比起來也沒有差多少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批號不同~

j大請解釋清楚點,真相總是要神人來開釋的。

网友:
我記得我小時候拆電池,真的是鋅罐,跟書上寫的一樣。
但是現在的電池,拆開外面竟然是鋅片,鋅片上還有很多洞洞。

网友:
引用 网友C:
j大請解釋清楚點,真相總是要神人來開釋的。

沒啦,其實我也不知原理~
但是,之前我哥都會去賣場買一堆電池,然後會漏液的,通常那一批,都會漏的很嚴重,是生產的問題~
因為電池露液,我哥還打電話給電池公司,那些電池都保證如果因為漏液而毀壞電器的話,他們會賠~
結果我哥都有拿到賠償的錢(電器完整定價,我哥那通常都是遙控器被漏液搞壞)~
大廠那些電池,說真的,我們也無法知道這批是那個代工廠做的,有可能是某家想推進去的新產線~
或是誰收了錢,品管沒嚴格把關~
所以,常會出問題的電池,同批貨,漏的機會非常的高,我哥那上次有跟我提到這個,新的一批卻不會有這種問題~

网友:
現在我的做法都是,不常用的遙控器都不裝電池,另外所有低耗電的全都改碳鋅電池了!

不然!電池漏個液,會整理到捉狂,前幾天漏液才毀了一只手電筒(裝三個四號電池的)

网友(2014-06-28):
鹼性的電池十之八九都會漏液(任何廠牌都會),耗電量小的電器建議用碳鋅電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非常簡易好懂的好文,資源不浪費

adam_jui 大:
是否需要用鹼性電池?

网友:
強烈建議
低用電量的設備,絕對不要用鹼性電池
低用電量的設備,絕對不要用鹼性電池
低用電量的設備,絕對不要用鹼性電池
很重要,所以要特別提示3次,尤其是某動物品牌,更是找死的代表
什麼殼狀結構,片狀結構,膠態介質,液態介質,太深入的東西暫且不談
淺淺提示,低耗電用碳鋅(不是100%安全,但至少比鹼性安心N倍)
高耗電找鎳氫充電電池(不是100%安全,但至少比鹼性安心N倍)
至於專業鋰鐵高手的話,請忽略在下以上廢言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am_jui 大:
是否需要用鹼性電池?

el36大

pilotay大已經解釋的很清楚不過了,遙控器是低電量的千萬別用鹼性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