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FLUKE 189 & AGILENT U1242B

楼主(2014-05-28):
剛剛大慨把玩了一下FLUKE 189表的ac+dc與AGILENT U1242B的直流裡的交流,安捷倫手冊上是說明需要手動測量,兩台一相比較FLUKE 189還測到些許的值,Agilent U1242B測出是0那阿呢?

et1109大&cnpan大,如收到表可去買包下面圖這個海綿,只要沾水後按乾在乾布上按壓吸掉多餘的水(怕水跑到表裡面),就可以擦得乾乾淨淨,有印字的部份不要用這個擦,怕會掉字喔!

网友A:
我的外觀看起來很乾淨~您有先擦過了嗎?如有先感謝您的辛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外觀看起來很乾淨~您有先擦過了嗎?如有先感謝您的辛勞~

et1109大,我都沒擦過,但我在做簡單測試怕有弄髒了或他原來的髒汙,我這台是有好幾處,擦完乾乾淨淨,想去買個手機保護貼,裁好大小給他保護保護,et1109大你有拿你的表跟這台做測試值嗎?

楼主:
電容1500uf比對

電壓比對

電流比對

電阻比對

溫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電容1500uf比對

jeanshyen大我想同一來源作比較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我想同一來源作比較

我的意思是同源啊 !!

並或串兩台不同電錶 做比較 !!

不同的只是量測的線材差異 !

楼主:
說也奇怪,那個adaptor是迷你魔用調速變壓器,裡面只有橋整沒有電容,我之前並過,兩個表電壓都會下降,所以我才接單表,更怪是那迷你魔用有電容的就不能調速電腦關了明天補圖

單一電表時電壓

兩台電表並接後

電供並接,當時沒用電供是因為我電供老舊,電源會一直慢慢往上升,要等約5分鐘後才會固定,會不會是電容都老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也奇怪,那個adaptor是迷你魔用調速變壓器,裡面只有橋整沒有電容,我之前並過,兩個表電壓都會下降,所 ...

那他可能是利用調整波型 改變正弦波的電壓有效值
至於他出來的是半波還是全波就要看調整晶體是SCR 還是YRIAC了

電壓源 還是用電源供應器吧 可以看到在1V 5V 10V 15V時電壓的差異
還有滿刻度時的電壓精準度
線材也建議絞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他可能是利用調整波型 改變正弦波的電壓有效值
至於他出來的是半波還是全波就要看調整晶體是SCR 還是 ...

專炸版大!我看變壓器裡是四顆二極體接成橋整直接就輸出,那要拆迷你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說也奇怪,那個adaptor是迷你魔用調速變壓器,裡面只有橋整沒有電容,我之前並過,兩個表電壓都會下降,所 ...

你的電錶還不錯 , 誤差小數點以下 2 位 !!

我的差多了 , 同廠牌的都差了 0.2 了 !!

你的ut61e 沒有拿出來測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電錶還不錯 , 誤差小數點以下 2 位 !!

我的差多了 , 同廠牌的都差了 0.2 了 !!

jeanshyen大不敢拿出來量說n_028|

网友(2014-07-05):
FULKE+1,FULKE測量AC220V時<黑棒紅棒互換測量值相同,反觀其他廠牌測試棒紅黑互換測量結果會相差7~9V!!!可見好的電表才不會讓您白費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