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此類型電阻是屬於哪一種?規格請教

楼主(2014-05-28):
此電阻色碼為 橘-橘-銀-金-黑,請問此規格或此電阻哪裡可以購買的到?

网友A:
可能是0.33歐姆,是接在MOSFET的S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0.33歐姆,是接在MOSFET的S腳?

沒錯,請問這屬於精密電阻嗎?我該如何說明購買?

网友:
這好像是 保險絲電阻

网友:
可用一般電阻代替,但是這個規個不是很好找!!

网友:
如果是0.33歐姆又是接在S極
很有可能是做"電流偵測"的
如果是的話
這個電阻燒了,電流偵測電路也跟著遭殃了

楼主:
了解,各位大大我找看看。

网友:
電阻瓦數規格案大小分有幾種啊?

這種是1W的嗎?

网友:
常用2W 或 3W

网友B:
那有無各瓦數電阻樣子比照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有無各瓦數電阻樣子比照圖?

您拿個尺放在您這個電阻旁邊
就會有人告訴您是幾W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拿個尺放在您這個電阻旁邊
就會有人告訴您是幾W的了

這電阻不是我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