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One d257 過電無畫面!!風扇轉5秒就停@不開機

楼主(2014-05-28):
這台本還可以開機,但開了之後螢幕會花掉,開花了之後開機,螢幕就不理我了,

每次開機時CPU風扇會轉個5秒就STOP了,這樣是不是橋、顯示掛了,再開N次都這樣,有的救嗎?如何救?

网友:
聽說要拆了才知道耶,說不定是裡面住小強n_049|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台~~狀況是有電無法開機~風扇是一直有在運轉~我有用瓦特表測~都有10幾瓦在跳動~目前也在抓問題中

网友B:
請先外接螢幕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先外接螢幕試試

外接螢幕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螢幕沒反應

還能進BIOS?

楼主:
放久一點,插電再開,有時會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久一點,插電再開,有時會開。

您的問題有可能是晶片錫球接觸不良了~CPU~GPU~RAM都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台~~狀況是有電無法開機~風扇是一直有在運轉~我有用瓦特表測~都有10幾瓦在跳動~目前也在抓問題 ...

這個狀況擦寫BIOS要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狀況擦寫BIOS要看.

BIOS我有重新更新~問題還是一樣~繼續潛水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