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路由器wr702n不可進入設定為何

楼主(2014-05-28):
上網線連接迷你路由器,可以自動連接,用電腦,電話都可以上網,
改router模式,但不可進入設定介面,以下圖片更說明書做設定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先問一下這台進入設定模式的IP是多少
..................................................................
我好像會錯意了
我以為你問的是分享器或AP要進去設定????

网友A:
恢復原廠設定
在輸入已下IP試試
192.168.0.254

网友:
192.168.0.10

可參考   1:50 開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rpLGeMm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問一下這台進入設定模式的IP是多少
................................................................. ...

設定模式192.168.0.2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復原廠設定
在輸入已下IP試試
192.168.0.254

已試過恢復原廠設定,都進入不到設定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試過恢復原廠設定,都進入不到設定介面

你設定網卡為自動取得IP模式

再看看取道的IP網段是多少,GETWAY就是IP分享器的位址

你在瀏覽器輸入   http://192.168.*.*  應該能進

网友:
這台是架分享器後面嗎??
如果是把分享器區段暫設192.168.0.1
設好後~存檔在利用分享器下的電腦有線那種
開瀏覽器輸入192.168.0.254看可不可以連
當初我也有類似問題
你試試看吧

网友:
或者先把防毒軟體關掉試試。

网友:
把電腦的網路和無線都先關掉
用一條RJ-45網路線直接連AP和電腦
開流覽器直接輸入//tplinklogin.net  或是  192.168.0.254
不行就是打客服或送修囉(因為你上面已經RESER DEFOULT過了)

网友B:
這台有兩各模式,沒記錯的話

第一個是簡易上網,適用於出外旅行使用,預設密碼在機體上的貼紙
其實就等於是把有線的實體網路,透過機子轉成無線訊號,給手機以及無線網卡使用
這各不需要啥設定,基本上就接上就好

第二種是當成無線基地座使用,機子上的網路線接孔當成對外的WAN PORT
使用者需要登入設定WAN端的網路設定(PPPOE/DHCP/STATIC IP)

您的圖裡面,看起來有各問題,第四張,TCP/IP的設定

這台的預設IP位址是192.168.0.254,但是設定裡面並沒有填入閘道IP 192.168.0.254

另一個可行做法是,設定改成自動取得IP位址

設定完後,開啟瀏覽器 網址填入 http://192.168.0.254 應該就沒問題了

楼主:
謝謝各位指點
用另一部卓上電腦WIN7可以進入設定介面
而之前用部筆記本VISTER點整到入不到設定介面,可能是OS VISTER問題

网友:
藥局的vpn+adsl合併後  要設這小東西挺難  可以該192.16*7*.0.10就可有避開前面網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兩各模式,沒記錯的話

第一個是簡易上網,適用於出外旅行使用,預設密碼在機體上的貼紙

Conbawa大,
怎樣設定客戶端模式
用迷你路由器當作上網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bawa大,
怎樣設定客戶端模式
用迷你路由器當作上網卡用

fks大在4樓貼的說明書pdf檔裡有教學

應該是2.3.5節的client mode  這章是講硬體連接方式
3.2.5節講的就是設定,用survey按鈕去選取要連接的無線基地座
讓它自動幫你填寫一些項目會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你的硬體連接需求跟2.3.5節講的不一樣,也就是你沒有額外的基地座的話
似乎,client mode模式並不適用在您的環境

网友:
這台我也有用過192.168.0.254是預設的 沒問題
但是我也遇過TP-LINK的其他機子
名稱和預設閘道跑掉的情形 都進不去

楼主(2014-07-14):
問各大大bridge(橋接模式)和repeater(中繼模式)有何分別
因repeater設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