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X2235wm ccfl 液晶螢幕 換 LED 燈條完整說明

楼主(2014-05-29):
ViewSonic VX2235wm ccfl 液晶螢幕 換 LED 燈條完整說明

首先感謝 Pigoo 網, 與小溫大 與 hankhu大 兩位的熱情與無私的發文協助.
原始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71-1-2.html

螢幕目前已使用兩週, 也遇到些狀況, 並排除, 下為完整的說明.

螢幕廠牌與型號 : 三鳥牌 ViewSonic VX2235wm
基本規格:
面板類型: TFT 主動矩陣式 WSXGA+面板
可視區域: 22"
解析度: 1680 x 1050
輸入訊號: RGB 與 DVI-D

液晶螢幕由 CCFL 燈管換成 LED 燈條後的差異(缺點) 與 使用心得.
我個人是重度使用者, 上班就幾乎是盯著這台螢幕看, 每天看上個六七個小時.

原先的螢幕的色溫設定是: 紅 60%, 綠 60%, 藍: 80%; 螢幕買回來時, 我有用螢幕較色器調過, 不過也好幾年前了.

換成 LED 燈條之後, 螢幕整個色調偏冷(藍)很多, 即使調低藍色到 1/4, 亮度調到最暗, 上螢幕保護鏡, 長時間使用下來, 眼睛還是不舒服.

不過我眼睛已經不舒服好一陣子了, 用上換了 LED 燈條的螢幕, 感覺有更不舒服點.

說明:
這是因為原始設計, 零件都是針對 CCFL 燈管螢幕的物理特性, 像是螢幕的那幾張膜/板/片(偏光板, 導光板, 擴散片等), 故會有我上述的狀況.
那些膜, 自行拆到面板的部份, 就會看到實物.

電腦螢幕是屬於近距離使用, 不像電視, 故眼睛的感覺很明顯.

補充說明:
螢幕保護鏡是我換成 LED 燈條, 使用一陣子之後去買的, 買的還是網路上面看過討論, 台灣有牌的, 號稱過濾強光害, 不過沒有感覺到差異...

下面開始進入主題, 若有不正確的地方, 煩請指教說明.

液晶螢幕由 CCFL 燈管換成 LED 燈條的改裝施工心得
LED 燈條優點:
1. 裝上燈條很容易; 不會像 CCFL 燈管, 組裝過程, 一不小心, 容易弄斷/弄壞(想像成日光燈管即可).
2. 價格差不多; 像我的螢幕是上下各兩條燈管, 共需四條燈管, LED 燈條只需上下各一條.

LED 燈條改裝 - 非關優缺點:
建議(需要)把電源板上, 高壓區的零件給移除, 多點時間, 但是移除這些零件, 也可避免日後此區發生問題, 造成螢幕不能正常使用.

總結:
對螢幕色彩正確度有要求, 請換新的 CCFL 燈管.
長時間使用螢幕者, 也不算建議, 但換了之後, 也許會減少使用時間 XD
<<<<= = = = 分 隔 線 = = = = >>>>

我個人 ViewSonic VX2235wm 換完後使用的狀況說明:
我的螢幕約兩年多前, 因為電源高壓板有爆些電容, 幾乎全部換成日系電容, 除了一兩顆棵非常小顆的之外.

日前是 CCFL 燈管壞掉, 四條燈管的末端均變黑.

換成 LED 燈條, 不過一開始, 電源高壓板的跨接鐵線只移除(解焊)了一半(靠近高壓線圈那邊), 剩下的並沒有剪斷(個人龜毛, 想解焊, 發現背面密密麻麻, 就不動), 其他可以移除的都移除都移除了, 除了一棵電容, 待會看下面的照片說名.

用 DVI 線, 上述使用幾天後, 發生一次整個螢幕變白色, 因此又拆螢幕, 把剩餘的跨接鐵線都用斜口鉗剪斷, 裝好螢幕繼續使用.

又過了約一個禮拜, 一樣使用 DVI 線, 又發生整個螢幕變白色, 這次我把螢幕關機, DVI 線換成 D-SUB, 螢幕重新開機, 畫面就又正常了, 在把螢幕關機, 換回 DVI 線, 一樣是正常的.

又用了約兩個禮拜, 目前螢幕白屏, 即時使用 D-Sub 線, 一樣無解, 事後會按照站內的關於白屏的維修文章處理看看.

<<<<= = = = 分 隔 線 = = = = >>>>

螢幕狀態基本說明:
正常狀態實例, 依各家品牌與型號而有不同:
ViewSonic VX2235wm 燈號為藍色, 表示電源有開啟, 有接收 PC 端的訊號, 螢幕有正常顯示.
ViewSonic VX2235wm 燈號為橘色, 表示電源有開啟, 沒有接收 PC 端的訊號, 螢幕維持黑色, 為休眠模式.

基本檢測是否為需要更換燈條說明:
ViewSonic VX2235wm 燈號為藍色: 螢幕狀態為全黑, 但是螢幕指示燈有亮藍色, 顯示有接收 PC 端的訊號.
需拿高亮度的 LED 燈照射螢幕, 看是否有畫面, 如果有, 即為燈管壞掉.
備註: 手機的 LED 燈應該會亮度不夠, 故還是建議另外拿手電筒使用.
<<<<= = = = 分 隔 線 = = = = >>>>

確認是需要換燈條, 下為所需:

所需技巧:
1. 會拆解螢幕, 從(塑膠)外框拆到內框, 再到面板框(玻璃基本, 偏光板, 濾光片等)
2. 會看電線的接法.
3. 會用焊槍焊接點與解焊零件
特別說明: 面板的各項膜的排放順序, 務必記下, 按照順序裝回去, 不然顯示效果會不對, 事後再拆面板框, 再組裝的工序與所花的時間會很多.

所需工具: 焊槍, 吸錫器/吸錫線, 斜口箝(剪斷跨接鐵線用), 一字螺絲起子, 十字螺絲起子, 尖嘴箝.
所需零件: LED 燈條, 含升壓板(電壓恆流板)
所需耗材: 焊錫
額外號材: 電線(剪壞掉燈管的用, 用來把訊號線拉出給 LED 燈條的升壓板用), 小號熱塑管(把前述的電線與升壓板的電線包起來), 吹風機(吹熱塑管束起來用), 泡綿雙面膠帶(厚度約 1mm, 固定 LED 燈條用)
補充說明: 也可以直接把升壓板的電線焊到對應的地方, 不過可能要考慮電線的長度與焊工.
<<<<= = = = 分 隔 線 = = = = >>>>

三鳥牌 ViewSonic VX2235wm 螢幕維修相關硬體資訊:
電源高壓板(P+I板): 台達電 DAC-19M009 AF Rev. 01A
驅動板(AD板): A170E2-E03-H-S6有 DVI 輸入
購買需要更換的 LED 燈條, 所搭的LED 燈管與升壓板(電壓恆流板), 我買<可調節亮度>的(adj), 網路上面購買.
<<<<= = = = 分 隔 線 = = = = >>>>

下面就是看圖說故事.

接 AD 驅動版

接 AD 驅動版

高壓電源版

高壓電源版

燈管一端黑掉

燈管一端黑掉

燈管另一端也黑掉

燈管另一端也黑掉

AD 版訊號線

AD 版訊號線

AD 版訊號線, 上方往上扳開,就可以打開.

AD 版訊號線, 上方往上扳開,就可以打開.

LED 燈條的升壓板/電壓恆流板

LED 燈條的升壓板/電壓恆流板

LED 燈條的升壓板/電壓恆流板背面

LED 燈條的升壓板/電壓恆流板背面

LED 燈條測試,接螢幕的電源高壓版與 AD 版

LED 燈條測試,接螢幕的電源高壓版與 AD 版

電源高壓版原始照片

電源高壓版原始照片

需要移除的高壓零件區

需要移除的高壓零件區

需要接接線的地方

需要接接線的地方

放回螢幕背面

放回螢幕背面

完修開機畫面

完修開機畫面

网友:
很好的說明~感謝分享^^

网友:
LED燈條我換過二種。

確定有一種調到最暗也有點刺眼(可能是十燈型),另外一種是沒有那麼亮可以調得比較暗(可能是三燈型)。

如果有人有心嘗試,或許可以把特亮的那種改暗一點。。。。。。

网友:
你的改完這樣算不錯
我的改完發現左上右
上的壓克力被燈管高
溫搞裂變2條閃電

楼主:
draculaxx 大 您好,

我看了一下資訊, 要調亮度的是加壓版(橫流版), 看了賣家的資訊, 是說三燈型的.

賣家是台中的, 這樣應該很清楚了

网友:
本文內容對我這種外行相當實用,感謝分享!

PS.如果覺得太亮可以參考電源版上的交換式DC-DC線路,或許串個電阻就可以降低輸出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