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TH-L32X30W 32吋LED電視 故障問題判定求助

楼主(2014-05-29):
各位論壇高手大家好,,
       手上有一台國際牌32吋LED電視TH-L32X30W,日前開機後約3分鐘,畫面左半側開始出現些微橫條雜訊 如下圖
       在橫條出現約30秒後,左側畫面漸漸變暗
       最後會變成以下畫面
變暗的部分,開始會有烙印出現,此時主板上有散熱片的BGA IC 是發燙的,溫度直逼60度 IC圖片
面板型號
主板全貌
連接面板排線
但此機並無T-CON 所以不知該如何下手?
關機後,約過一天後再重開,就會恢復正常,但同樣的狀況會再發生, 請教各位高手,有遇過這樣的狀況嗎?
該如何下手??
先感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
多半面板問題居多~沒T-CON只好拆面板查看囉...

网友A:
國際牌的LED電視是不是有五年保固?

网友:
五年保固~有嗎?現在電視的用料跟製程都超爛的說~怎敢保固五年.....

网友:
建議最兩光的修法
將那個會發燙的晶片 加裝像 PC 的CPU散熱風扇
讓它的溫升得已抑止 試試看唄
等嚴重一點的時候 再對症下藥吧
末見笑.........嘻.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國際牌的LED電視是不是有五年保固?

就算只有3年也未超過吧!

很奇怪! 很多人多不願意先撥個電話給該廠牌的客服詢問是否已過保固期

直接給他動手拆下去,一但槓龜才會回頭看~好像還在保固期? 但是已經拆的2266就算送回原廠大概也是不保固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
國際牌自LED電視開始,都做二年保固,上網註冊後才有第三年,那顆發燙的IC在淘寶上買的到,約台幣500元,但考量我無返修台,取向購買整塊主板,淘寶也有,但是是PAL系統的,第一次修到LED電視,就碰到難搞的,我會參靠加強散熱作法試試,再PO給大家分享.

网友:
用V59公板試一下,到底是AD板或面板有問題

网友:
公板無法點.T-CON做在主板.直接由SCALER IC輸出.電壓則由旁邊的PWM IC送出

這塊面板我有整修的良品.這塊是1366X76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