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GA-F2A85X-UP4-音效卡沒聲音

楼主(2014-05-29):
我的主機板是這塊GA-F2A85X-UP4,作業系統是WIN7SP1-64位元
音效卡突然沒聲音(內建音效卡),電腦大約買半年左右
現在情形插孔電腦會偵測到有插喇叭線進去,裝置管理員裡也有看到音效卡,不管我插喇叭孔或是插耳機孔都沒有聲音,請問這是什麼情形

网友:
電腦大約買半年左右~如果還在保固期 就交給原廠處理 比較好

网友:
有而外加裝顯是卡嗎  或是音效為HDMI輸出或是數位輸出 看一下撥放裝置 喇叭是不是設為預設

网友:
BIOS裡面有選項要打開

网友:
是自己組裝的電腦還是買技嘉廠商整台的

1.如自己組裝的看看是否軟體安裝了哪套軟體後才沒聲音 , 先預解那套軟體 , 有做還原就先還原看看.

2.如技嘉整套電腦 , 有還原光碟就先還原看看...

要確認不是軟體出問題...就是機板了....保固內趕緊送修.....

楼主:
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
下班回家後就去開電腦聽音樂中途有把擴大機關掉但電腦都沒動去吃飯,吃完回來打開擴大機結果就沒聲音了
我有把音源線拔掉插到我的mp3喇叭正常有聲音
後來我有重灌WIN7還是一樣沒聲音
電腦當初是自己組的只有顯示卡和主機板是技嘉的

网友:
整台抱回去給店家就對了~~~保固內有故障店家會幫你送修

网友:
主機板是技嘉的~就拆主機板回技嘉維修~保固內不用錢呀千萬別自己動手喔~不然會喪失保固權益

楼主:
我等下週要直接拿到技嘉維修站去
反正我還有一個usb的音效卡所以不急

网友:
好大機會sound chips報消了.

楼主:
哈東西送修回來了沒錯是音效卡的晶片掛了

网友:
買技嘉有個好處
處理速度很快
早上送下午好

网友:
盡量安裝正確的音效卡驅動~~不然的話~軟體也是有機會造成硬體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