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位前輩能告知這顆IC的正確編號?

楼主(2014-05-30):
我有顆IC是SMD8-PIN的,上面編號只有MDAB與SVZB兩行字@@
不知哪位前輩知道這顆IC的正確編號??

     感謝@@

网友:
大大, 煩請依版規放上照片, 凡事有圖有真相~~
另外最好能簡單描述一下該元件的用途與所在產品型號等相關資訊, 方便大家查詢!

看看是不是這顆:
TI(NS) 的 LM25085

楼主:
感謝大大的提供@@

网友:
所以是lazy104大提供的那顆嗎?樓主可否回覆讓大家知道下。

楼主:
沒錯!就是那顆LM25085@@電路都跟這顆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