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R435OC-512I .. 有人遇過這種問題嗎?

楼主(2014-05-30):
  技嘉 GV-R435OC-512I  顯示卡

問題 : 可開機有畫面無花屏正常跑 XP 開機畫面後就暗屏....

           如進入 (安全模式) 正常驅動也都可抓的到驅動...就是要進全彩時就關掉螢幕 ..重開機

           問題是 GPU 壞嗎?  BIOS 更新過一樣沒用..

网友A:
應該是GPU的問題了~給它烘烤看看或許有救~會植球的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GPU的問題了~給它烘烤看看或許有救~會植球的話更好

有烘烤過無效..重植會有效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烘烤過無效..重植會有效嗎?

您烘烤技術成熟的話~也烘烤過~無效的話~~那那那~~GPU應該陣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烘烤技術成熟的話~也烘烤過~無效的話~~那那那~~GPU應該陣亡了

我在想應該是 GPU 掛點... 懶得再植球..沒價值放棄

想說看有沒有前輩們遇過這種問題..問問..

如有遇上這問題 而植球好的..請說一下..在考慮植球

网友B:
這種情形應該可以確定 GPU 有故障了!!

直球恢復機率有比較高,但是不是百分百,植球後不開機或是晶片直接燒毀的機率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形應該可以確定 GPU 有故障了!!

直球恢復機率有比較高,但是不是百分百,植球後不開機或是晶片直接 ...

感謝回應...了解...

這廉價顯卡看放棄好了.. 不然就等到空閒在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