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瑞 UPS C1000-F 更換電池後,無法正常運作

楼主(2014-05-30):
一般 UPS 故障,大多是電池的問題,使用說明書均有記載,更換電池後即可正常工作,
唯獨這台就是這種令人無法理解的產品設計,網路爬文後發現許多使用者都深受其苦!
更換電池和重置UPS 要送廠商才能解決!這是什麼道理!
如果是用在24小時上線的機台,那豈不是個大麻煩!
要停機,更換備品UPS,再送修,好幾天或幾週才回來,途中還有摔壞的可能,太重啦!

發誓再不使用此款的產品!

更換電池後,燈號異常,無法由按鈕 ON/OFF,斷電後也不行,只好拔掉電池才能停止運轉!

网友:
它有設計重置功能嗎?還是晶片鎖機

网友A:
該不會這款機器有設計鎖機器

网友B:
大大:

請問飛瑞C-1000F是一定得原廠更換電池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3&t=34678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不會這款機器有設計鎖機器

是晶片鎖住故障狀態,需原廠復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請問飛瑞C-1000F是一定得原廠更換電池

廠商想靠技術賺錢,卻使用賤招,把客戶嚇跑了!

舊款的 C1000就沒有這個問題!

网友:
東西穩定性高,不會故障
如果客戶自行更換電池即可回復使用
原廠就賺不到錢
只好出此"晶片鎖機"方式
只是如此作法容易落人口舌

网友:
樓主大大想想方法破解他

网友:
黑色面板的確認有鎖,關鍵應該是在他主機板上的一顆rom。

网友:
就像碳粉匣一樣都是用晶片控制生死~~

网友:
好險小弟還沒買,小弟的在線式UPS都已經掛掉了
飛瑞C-1000都是掛+/-BUS,導致電池備援無用武之地
兩台射手座會無預警斷電,斷完電後會自動重開機進入待機狀態
手動開機後會長嗶,然後又斷電重開
沒顯示任何故障燈

目前使用APC SMART-UPS 1000

网友:
用飛瑞 A-500 PLUS 離線式  換電池就可,有次異常時換電池也無效再換全數電解電容就正常,早期PC孔極小

网友:
UPS我家一台也是壞電池--------------就放在那沒用---------因為一次要換10棵算算要八千

一般用不到兩年又要換不划算了就不用了---------

网友A:
爬爬看~~有沒有人可破晶片~

這是我看到的爬文

40v/3 =13.3V 充電電壓,所以充電板應該是沒壞吧!謝謝
我覺得應該是控制板上有一棵 24c02 那裡在做怪..
把電池故障記錄了,需要將24c02 的故障資料清除..

网友:
什麼機台要用到這麼大的ups ,少說有3000va

在線式也當穩壓跟濾波------------之前電腦公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爬看~~有沒有人可破晶片~

這是我看到的爬文

基板上找過了,並無此顆eeprom!
有的話還有有正常的程序才可行。

网友:
我一顆美國帶回來的CyberPower用了將近10年,都只有換電池...服役中...
另外還有一台是科風的...當初買也是飛瑞和科風2選1...結果選了科風....

网友:
科風-在線互動式滿耐用的,不要超載情況下
保用10年沒問題,電池三年就一定要換

网友C:
長按 "功能鍵" 能做復置 動作嗎??

或 組合 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長按 "功能鍵" 能做復置 動作嗎??

或 組合 鍵

這種方法有試了,沒用!

最後只有把電池拆到另一台酷友送的備用機,把那台黑機封存了!

网友:
我猜是計時型的
未經授權
時間到自動銷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板上找過了,並無此顆eeprom!
有的話還有有正常的程序才可行。

聽說這個24xx eeprom 是在控制面板上,大大可以拆來看一下有沒有

网友:
找一下,有沒有一顆24C02?如果有,關鍵應該就是這顆了

网友:
沒屋頂的有人在破解,搜尋一下!

我也是聽說 24CXX 那顆,但好想知道原廠是如何RESET的!!

网友:
哈哈~我最近是公司用的C-6000亮電池+故障燈 不過電池拆開一顆顆測都超過12V真不知道再叫啥~
打算整機清潔再來查板子~

网友:
如果用汽車不斷電換電池的方式是否能騙過呢?

楼主:
查看了很多網文,都說此機有 24xx的 eeprom,但是此機內的基板,
找不到此晶片,只有一顆TMS320F2802PZA 的 MCU ,而這顆 MCU 是具有
SDRAM的裝置,因此 UPS 的狀態應是放在此晶片內才對。

這片就是控制板

控制板背面

u1 是心臟,貼紙上頭的代碼有人知道啥意議?

刨開標箋露出真面目

結論:
前述這些圖片,清楚地讓大家看到,廠商是用 MCU 而不是用 24xx 系列的eeprom
要破解的話要對 MCU 有相當研究才行!

网友D:
五燈大大, 麻煩拆一下前面板(正面按鈕的控制板), 應該在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燈大大, 麻煩拆一下前面板(正面按鈕的控制板), 應該在裡面~~~

沒有啦!前面板只有按鍵和 led 燈而已,所以沒拍照!

网友D:
紅圈這顆是什麼? 有沒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紅圈這顆是什麼? 有沒有可能...

這顆晶片編號很特殊!

网友D:
pin1-4 to GND
pin5 SDA to MCU
pin6 SCL to MCU

大大, EEPROM 應該就是它了!
可以拆下來用燒錄器讀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1-4 to GND
pin5 SDA to MCU
pin6 SCL to MCU

厲害!
這下可以好好來研究一下了!
明天找空檔來弄它了!
謝謝 lazy104 大大 !

网友:
外觀標示很像是 ROHM 的 BR24C02F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545573061&ns=1#

网友E:
請問可以拍一下前方風扇的型號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厲害!
這下可以好好來研究一下了!
明天找空檔來弄它了!

版主大大可以玩一下了,期待你的成功結果.

楼主:
先來做功課,研究 BR24C02 pdf 檔,摘錄部份資料

网友:
昨天也收了一台一樣的ups.
正在研究如何決解它.

网友F:
版大.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3467856&p=2
有寫用 winpower 去設定.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winpower 下載的網址
http://powerquality.eaton.tw/Sup ... nloads/Winpower.asp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大.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3&t=3467856&p=2
有寫用 winpower 去設定.

winpower 在一台使用中的 C1000 上可以正常的畫面,
但是在 C1000-F 上面則無法透過 RS232 來連線,
可能 C1000-F 是在換過電池後,就被鎖在當機狀態,
按鍵無作用,燈號亂閃或每次上電燈號都不同的情形!

网友F:
引用 楼主:
winpower 在一台使用中的 C1000 上可以正常的畫面,
但是在 C1000-F 上面則無法透過 RS232 來連線,
可能 ...

感謝告知.
我還在找 usb to rs232 的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告知.
我還在找 usb to rs232 的線.

拍賣網很多,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s232+to+usb&t=0

网友G:
我手上也有一台C1000-F
換了電池之後,依舊一直叫不停
最後與弱電廠商交關,他才來幫我搞定
偷偷記錄一下步驟,給各位參考一下

1.COM Port線接好電腦
2.打開超級終端機,選擇com port, 2400 ,流量控制:無
檔案->內容
設定   ASCII設定
勾選A.行尾傳送換行符號
B.回應輸入的字元
C.在連入的每行行尾附加換行符號

3.打開終端機畫面,輸入Q,系統回復(或者輸入)NAK
4.輸入Q1   又輸入QT  機器就不叫了

雖然廠商走了,我馬上記下來,但是印象有點模糊
讓各位參考看看,畢竟各位大大比小弟強多了,
步驟不全,請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也有一台C1000-F
換了電池之後,依舊一直叫不停
最後與弱電廠商交關,他才來幫我搞定

感謝您提供的方法,我再找時間來試試。
現在的問題是COM PORT 要能正常連線下才能做,包括先前用Winpower
軟體來操作一樣,有可能此機是多重故障,不過不管如何,
能弄好它最好,否則和大家來討論練功,也不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的方法,我再找時間來試試。
現在的問題是COM PORT 要能正常連線下才能做,包括先前用Winpower ...

照 jouk 大提供的方法.
ok.不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賣網很多,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rs232+to+usb&t=0 ...

本來就有準備這條線.
只是一時間找不到在那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照 jouk 大提供的方法.
ok.不叫了.

哈~沒想到真的有人試出來了

能否可以麻煩Jason大貼出詳細步驟,造福大家
當時我也是查了一大堆網站,還是找不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 jouk 大提供的方法.
ok.不叫了.

我的問題還是要先把 RS232 連線解決才行!

如果從24C02下手還得有正常的碼,燒錄上去才有意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問題還是要先把 RS232 連線解決才行!

如果從24C02下手還得有正常的碼,燒錄上去才有意義! ...

BB叫只是提示.不影響能功.
網拍裏的 Q&A 有提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402250272513#qna

而我手上這顆.在買來約1年約換過電池,當時會換是因為三不五時叫一下.
所以就想說是電池掛了.換了還是一樣.後來發現是風扇愛轉不轉的.
所以才三不五時叫一下.
一直到現在.一直bb叫.運作功能都正常(有用winpower連線看過)
解除步驟如 jouk 大 所提供.
我再提供操作重點.
1.確認com port 有連上,可用winpower確認.
2.超級終端機上的設定如 jouk 大所提供
3.超級終端機一開始不會有字出現.
4.分別輸入 Q , Q1, QT (一定要用大寫)
5. Q1 及 QT 輸入完會有一串數字出現.
6. QT 輸入完就不會叫了.
7. 把步驟記得來.因為三年後會在玩一次.如果機器沒壞的話.
8.謝謝收看.

楼主:
我的機台現在並沒聽到叫聲,是呈現當機現象,而且每次上電燈號都不一樣,
RS232 無法連線,所以先決條件要把當機的問題解決,
再來看RS232 是否能連上線,若能連上線才好解決其他問題了。

謝謝您提供詳細的步驟,有進展再上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F:
BB叫只是提示.不影響能功.
網拍裏的 Q&A 有提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402250272513#qna

為了確定RS232連線功能是否正常,找來兩條線
一條是一般 1 TO 1 的RS232通訊線,
另一條是 NULMODEM 的通訊線,
測試結果不是 UPS 檔機就是RS232 Port 故障了! 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可以拍一下前方風扇的型號嗎?謝謝

風扇的尺寸是70*70*15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