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937G NB主機板開機約10秒後斷電求助

楼主(2014-05-30):
各為痞大日安,友人前天給了小弟一片ACER ASPIRE 4937G NB的故障主機板(僅有板子;無CPU、RAM;型號:KAL90+  LA-4493P) 當材料機或是練功,未做測試前,先做了一些項目如下:
1.更換超級電容(將原先板上NEC的破壞取下,換上一顆新的替代品),由於不知道是否還有其它故障,所以就暫時隨便銲在原來的位置(如照片一)
2.將CMOS電池(測量約為2.5V)銲下後再回銲接上

測試時,物品狀態如下:
1.有CPU、風扇、散熱零件(拿ASPIRE 4935G的零件湊合著用)
2.未接螢幕與鍵盤
3.無RAM(因為小弟沒有204pin的DDR3)

測試故障現象報告如下:
1.接變壓器待機時,主板上的LED 5&10會亮(如照片二的紅圈處)
2.按下SW3按鍵開機後,除了原本待機的LED 5&10會亮之外、LED 3&4&6 (如照片二的綠圈處)及LED 1(如照片三的黃圈處)也會亮。可是約10-11秒時,會自動斷電(LED 3&4&6及LED 1均不亮) 回到待機狀態 (LED 5&10會亮);若再按SW3按鍵,狀況仍然一樣 (即未自動斷電前,LED燈均正常顯示,可是約10-11秒時,就會斷電回到待機狀態。)
根據上述故障現象,可否請前輩們提供基本的查修方向與建議,謝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网友:
先接上ram後再測試看看.....

网友:
您圖一鐵片中間那顆(零件)吧~應該是它

网友:
RAM~也要裝喔

楼主:
感謝 阿水大及 esoa999999大的建議 ,小弟獲得RAM後, 再安裝測試回報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阿水大及 esoa999999大的建議 ,小弟獲得RAM後, 再安裝測試回報 。

筆電無記憶體會不開@@
裝上在測看看  這台好修的

网友:
測開機  該有的都要有,  不然容易誤判!!

楼主:
感謝0982788072 大與 eson0724大的再次提醒 ,待小弟想辦法獲得RAM後, 再安裝測試及回報 。

楼主:
各為痞大日安:今日裝了一條1G的ddr3(RAM確定是好的的)後做測試 ,故障現象依舊 。執行與一些量測, 報告如下:
1.開機後, 風扇會轉, 轉一下後會停止, 研判應為正常現象。
2.待機時 ,量測超級電容的電壓為0V(應為正常)。 開機後未斷電前 ,量測電壓僅有0.95V(正常應該是1.5V),電壓好像太低!
3.外接螢幕均未出現反應與影像

上述報告,敬請各位前輩能再提供查修方向與建議。 謝謝

网友:
電容沒換好...換330 *6後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為痞大日安:今日裝了一條1G的ddr3(RAM確定是好的的)後做測試 ,故障現象依舊 。執行與一些量測, 報告如 ...

方法試試看~~

1)首先格式化USB盘, FAT 格式,

2)下载最新的BIOS ,并copy两个FLASHIT.EXE和BIOS文件(*.fd文件)的根目录中。重命名的fd文件为ZG5IA32.FD ,这是很重要的。

3)把AA1关闭,确保两个电池和AC适配器连接。按住Fn+ ESC键不放,开机—按下电源按钮,。松开FN+ ESC键几秒钟后,电源按钮会闪烁。然后按一下电源按钮。该AA1现在开始启动的BIOS的flash(刷BIOS),在任何情况下不中断它。又过了一段时间的电源按钮会停止闪烁,并AA1后不久将重新启动。耐心等待。

在BIOS已经闪现,所有的设置重置为默认值。

4)成功恢复。

注意:刷BIOS的中途不能断电

楼主:
感謝阿水大與esoa999999大的回應,針對 esoa999999 大的建議,可否將下述的疑問,做更清楚的解釋,感謝:
1.重命名的fd文件为ZG5IA32.FD (請問.FD一定要大寫嗎?還是用.fd即可?)
2.把AA1关闭(什麼是AA1?如何關閉?),确保两个电池(是CMOS及充電電池嗎?)和AC适配器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阿水大與esoa999999大的回應,針對 esoa999999 大的建議,可否將下述的疑問,做更清楚的解釋,感謝:
1 ...

對不起~~這個方法是用在 ACER ASPIRE ONE 機器的~抱歉

网友:
你先照著阿水大大的方法換大電容

楼主:
各位痞大日安:今日將原本代用的超級電容更換為2顆相同規格的電解電容(1000uf;耐壓6.3V),如下照片A,經測試後,故障現象依舊,初步排除本故障是由超級電容所導致,朝向開機電路故障查修(原超級電容安裝的地方,量測電壓仍僅有0.95V;與標準的1.5V相差甚多),若各位專業大有更進一步的資料或建議,敬請不吝提供,感謝!

照片A

照片A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痞大日安:今日將原本代用的超級電容更換為2顆相同規格的電解電容(1000uf;耐壓6.3V),如下照片A,經測 ...

超級電容更換為2顆相同規格的電解電容(1000uf;耐壓6.3V),這樣電容量會不會太高,改四顆鉭電容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痞大日安:今日將原本代用的超級電容更換為2顆相同規格的電解電容(1000uf;耐壓6.3V),如下照片A,經測 ...

請教一下1.5v的數據是參考哪裡的?
重點在你還沒確定故障狀況就直接維修了,
你朋友的這片板子原本的問題是什麼?
請問你用的cpu型號是哪一顆?

楼主:
感謝jefry0326大與ayu05202003 大的回應,小弟分述如下:
1.原超級電容若是單邊用330uf(2.5V) 的鉭電容並聯,電容值理論上應該是990uf (330x3),所以小弟就在單邊用1000uf(6.3V) 的電解電容代用銲上。
2.至於1.5V的電壓,因為小弟手上有一片ASPIRE 4935G的板子(該板除了電池充電有點問題外,其餘功能均正常,故此板平時僅放著備用。板上原來的超級電容,小弟也是破壞取下,用代用的超級電容取代;如下照片B),該板(4935G)在原超級電容地方量測的電壓是1.48V,而本片故障的4937G板子在同樣的位置僅有0.95V,兩者相差應該算是蠻大的。
3.小弟每天都在站內爬文,看過很多專業大有針對超級電容發表過文章,也建議用鉭電容取代。根據朋友告知,他原本這台筆電發生的故障就是會不定時關機,所以小弟拿到這片板子時,就直接先將超級電容給換掉了。只是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所以就暫時隨便銲上測試,若是沒有其他問題出現,小弟也是會用6顆鉭電容正式銲上。
4.剛剛看了一下CPU的規格是T4300(2.10/1M/800)
若是各位大大有相關的資料或建議,歡迎提供給小弟查修,謝謝

照片B

照片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jefry0326大與ayu05202003 大的回應,小弟分述如下:
1.原超級電容若是單邊用330uf(2.5V) 的鉭電容並聯 ...

cpu電壓會隨著使用的cpu不同而改變,
請問你有把這顆T4300拿去另一片板子開機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電壓會隨著使用的cpu不同而改變,
請問你有把這顆T4300拿去另一片板子開機過嗎? ...

回ayu05202003大大,兩片主板均用該CPU測試,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ayu05202003大大,兩片主板均用該CPU測試,謝謝

那你試著對調兩片的bio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試著對調兩片的bios看看

感謝ayu05202003大回應,對小弟來說是蠻冒險的,因為小弟沒有燒BIOS的設備(痛!),萬一有個不測,那另一個主板(4935G)可能也會開不了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