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ewSonic N3262W-NT 不開機急診記

楼主(2014-05-30):
三隻鳥跑來掛急診

不想躺在手術台被三太子殺肉,情願靠在地上就診

診狀:無待機紅燈,不能開機

從電源板開始檢查

板號FSP200-4M01

袂麥!接口有標示定義,5VS電壓只有0.2V

無紅燈,每次都馬這裡在出槌

5V PWM電路好像都差不多

10U/50V VCC電壓只有2.7V(標稱16~18VDC)
索性將TEA1532及10U電解更換

開機出藍燈,呵呵!藍白大對抗,中間還一條垂直藍吧做楚河

移開主板及電源板,才能見到T-CON
右半畫面不正常,右邊兩個軟排清潔及對調

故障排除不收材料費,酌收工時小酌
鳥兄自重! 離開急診室概不保固說~

网友A:
排線接觸不良~~~?!

那個~~經典畫面又出現了,是校正了啥?

网友B:
恭喜POPCORN大完修,看來我的PWM電路還得加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線接觸不良~~~?!

那個~~經典畫面又出現了,是校正了啥?

檢驗圖,網路圖片隨意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POPCORN大完修,看來我的PWM電路還得加強才行!

不良電源板誰知PWM IC各腳標稱是多少?
良品電源板5V PWM IC 測量一次就上手說~

网友:
roman is not made one day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厲害!!原來是這樣~~以後我要多多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