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Acer AL1714b 無電源維修 <請求指導>~

楼主(2014-05-30):
此型號Acer AL1714B 因無電源反應,按電源也無開機(電源指示燈也沒亮),初步判斷,高壓板有過電,但AD板量不到電~
PO圖,請大大指導該怎麼查修  小弟PO上目前量的狀況,麻煩大大們指導

圖1(我想我現在量的點應該是保險的部份吧?)
圖2
圖3 (量的這部份 不知電壓正不正常?)

圖4 (我量的這電子元件不知是什麼名稱,這一端有電壓另一端就都量不到了?)

圖5
圖6

圖7 (發現圖中有黃黃的地方,不知是不是氧化的關係)

抱歉已圖文直接顯示了

网友:
這位大大,請遵守版規,將照片貼於站內以免日後圖片失聯,感恩~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楼主:
謝謝您的提醒,不過因為我的權限還未到可以上傳圖到板板中,所以我才連結外用的連結~~~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提醒,不過因為我的權限還未到可以上傳圖到板板中,所以我才連結外用的連結~~~ ...

我有看過我現在的權限,是沒有辨法上傳圖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看過我現在的權限,是沒有辨法上傳圖片

應該可以上傳
請將您的圖檔壓縮到小於200K再上傳 (有看一下您的原圖大都約300-400K)

圖4跟圖5量測的零件 FP1 是保險絲, 已經燒斷所以19V就過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可以上傳
請將您的圖檔壓縮到小於200K再上傳 (有看一下您的原圖大都約300-400K)

謝謝您,我已縮圖,感謝大大您的指導

另外請教大大一下,之前有一萹也是這款機型,上面說CP24會影響到,是嗎?

楼主:
大大請問,FP1的是用何種規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我已縮圖,感謝大大您的指導

另外請教大大一下,之前有一萹也是這款機型,上面說CP24會影響到, ...

3A保險絲(FP1)燒斷原因百百種, 不一定是CP24造成, 要量測才知道; 先看看有沒有對地短路~~

楼主:
大大您指的是FP1的部份有沒有對地短路嗎?~~~我剛剛量的結果,歐姆檔位風鳴器是沒有叫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指的是FP1的部份有沒有對地短路嗎?~~~我剛剛量的結果,歐姆檔位風鳴器是沒有叫的哦 ...

保險絲有對地短路的話,一定是燒燬的,

一端有電一端無電,表示已經故障,測量無電那端是否有對地短路

就是測整體電路是否有短路造成保險絲燒毀,

若是短路,就要查造成短路的原因,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有對地短路的話,一定是燒燬的,

一端有電一端無電,表示已經故障,測量無電那端是否有對地短路

謝謝大大的指導,我今天再來查修看看~~^^

网友C:
保險絲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燒掉了

謝謝大大您~我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指的是FP1的部份有沒有對地短路嗎?~~~我剛剛量的結果,歐姆檔位風鳴器是沒有叫的哦 ...

不好意思沒說清楚, 我是回覆依您詢問"是否為CP24影響到"的簡易檢測,
一般CP24這顆4.8uf MLCC 故障, 量測兩端會有短路的反應!

不過按步來要依10樓eson大大所說的, 先量測保險絲無電那端是否有對地短路(您的圖5),
然後一步步的查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沒說清楚, 我是回覆依您詢問"是否為CP24影響到"的簡易檢測,
一般CP24這顆4.8uf MLCC 故障, 量測 ...

謝謝您~~~我再查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指導,換完保險絲就完修了~~~

网友D:
測量保險絲,在有電的狀態下,可用電表切在電壓檔,量保險絲兩端,有電壓就是保險絲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測量保險絲,在有電的狀態下,可用電表切在電壓檔,量保險絲兩端,有電壓就是保險絲有問題了. ...

謝謝大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