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求助】微星(msi) RX300HM-TD128E顯卡晶體代用

楼主(2014-05-31):
請教大大們微星(msi) RX300HM-TD128E顯卡511晶體代用
因原來電容爆漿,拆換電容量了兩腳短路(蜂鳴檔),連到這顆511晶體也短路,想拔起來量手殘把腳給扳斷了,拆下後量了板子發現,有一個3R3的電感是並在這兩腳,我誤會這顆晶體了n_028|
請教大大們知道這顆可買到的代用晶體嗎?

感恩阿!

顯卡正面

顯卡背面

顯卡標籤

被誤會的511晶體遺體及電腦繪晶體外觀

另這板子好像送修過保固貼紙也重貼過,有顆零件被更換成這顆還焊斜斜的,板子上文子SB1,〞這原來因該是那顆零件呢?

网友A:
這顆是 ONsemi 的 NTD40N03R
Vds=25V, Rds=12.6mohm, 規格普通, 一般25V or 30V 的 N−Channel DPAK Mosfet 都可代用~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 s-25/DSA-481754.pdf

楼主:
哇勒~~我記得是貼在顯示卡怎跑來文獻這區塊了?
該死的我,大大可以幫我移一下嗎?小弟感激不盡阿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 ONsemi 的 NTD40N03R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 s-25/DSA-481754.pdf

lazy104大謝謝您喔!我一直找不到這資料阿,原來是40N03R感恩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謝謝您喔!我一直找不到這資料阿,原來是40N03R感恩喔~~

另外 SB1 應該只是 EMI Bead, 不過這個前維修的焊工有些差...

參考一下網路上抓的圖

楼主:
lazy104大我換上一顆D0404已正常了,謝謝您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