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ToBootic-可開機硬碟、隨身碟製作軟體(補教學)

楼主(2014-05-31):
官方網站:http://www.wintobootic.com/
簡要說明:WiNToBootic is a freeware that allows you an easy creation of bootable Windows USB hard or flash disk from an ISO image, CD/DVD or Folder. This product is focused on creation of boot disks based on Microsoft Windows NT 6.x OS family (Vista, 7, 8, Server 2008, Server 2012).

官網進去可以看到比較表
目前我在使用中的有…
UNETBootin 和 Windows 7 USB/DVD Download Tool

這套我還在試用中,大家有問題討論討論喔!

===============================

1.執行軟體
2.插入一個隨身碟
3.拖一個光碟映像檔進這個畫面 or 在虛框那邊按一下滑鼠左鍵,去選你想用的映像檔
4.選擇性的使用 Quick Format
5.Do it!

接下來就等它完成所有動作後
Do it! 的按鈕會變成 thanks,按下後回到原始的畫面,叉叉在左上角

网友:
Windows 7 USB/DVD Download Tool 這個我昨天剛好是用到~~還蠻好的

网友:
先上網站看看

网友:
有人試用過了嗎?效果如何?

网友:
對於没有光碟機安裝作業系統的小筆電很方便。
安裝速度也會比用光碟機安裝快~

网友:
WiNToBootic今天剛用,簡單易懂,作業系統已安裝完成正在使用中。

网友:
這個不錯喔!等大大測試好用在來下載...

网友:
試用過了嗎?先做標記,有空在下。

网友:
還是看不懂怎麼用啊??

网友A:
我認為有一個小缺點。
一般安裝作業系統時,前端的佈建後會再重新啟動電腦。
但是這個安裝隨身碟在重新啟動後卻又再次進入安裝的畫面。
原因是用原始光碟片安裝時,在進入安裝畫面時會有一段"PRESS ANY KEY ...."的訊息。
它因為是預設進入安裝畫面,在第二次該進入後續安裝時就不能BY PASS。而只會重覆進入安裝畫面。
當然,這問題只要在第二次重啟時把隨身碟拔出來即可。
只是比較麻煩,無法無人值守安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有一個小缺點。
一般安裝作業系統時,前端的佈建後會再重新啟動電腦。
但是這個安裝隨身碟在重新啟動 ...

新的主機板(BIOS)大概都有一個快速鍵:F12 Boot Menu
使用它,暫時性更改從哪裡開機

隨便說個時間,大概五年前就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