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可以量電流??

楼主(2014-05-31):
我不是念工程或大學的

在網路看見一個實驗教材,把示波器架成下圖,那麼ch1  ch2分別可以觀測 電壓與「電流」,但印像中示波器不是只能測電壓? 為何教材說可以顯示電流呢?(電壓經過1歐電阻可以顯示成電流? 這是不瞭解的地方)
另外,實驗中加入100電感的作用是什麼呢?
有專家能解說嗎
以上版權屬於原大學/老師/出版社所有,(不好意思檔案沒寫作者)

网友:
V=IR......當R與V為已知,當然就知道 I 是多少了。

這個例子是以1Ω當作電流檢知電阻,電流流過電阻就會產生壓降,從壓降就可反求電流是多少。

楼主:
補充,網路上有類似的電工實習實驗, 還有類似的實驗結果圖

實驗結果

网友A:
flyingmax  hi, 那是不是在每一個電路最後都掛一個1歐電阻去測,就可以知道這條電路的電流呢? (假如1歐對電路影響很小的話)
-----------------------------------------------------------------------------------------
本來就是這樣啊,電流表其實也是量電壓,根據檔位不同電流檢知電阻阻抗也不同,那種大電流電流表檢知電阻就是一條銅線,有專用的電流檢知電阻稱為SHU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yingmax  hi, 那是不是在每一個電路最後都掛一個1歐電阻去測,就可以知道這條電路的電流呢? (假如1歐對 ...

檢測電流的時侯,儀器與受測電路是串聯或並聯呢?
這實驗裡,示波器與受測的R1並聯而不是串聯,我覺得並聯R1得到是電壓的一個概念上的分壓,必需另外有轉換成電流的電路(像三用電表), 這樣對嗎?

网友:
可以測電流
但是主路電流並沒有真的流進示波器 示波器得到的依然是電壓
是電流流過電阻時
在電阻上造成的電位差
如果電流會隨著時間而產生變化 意思就是說 在電阻上的電位差也會隨著時間而變化

其實就是把電流表的 分流電阻取出來 接在示波器上拉
示波器其實是一種 取樣速度超快的電壓表

网友:
在說這個電路
這個電路似乎是在說 功率因數
電感性 電容性 電阻性 這三種負載 如果碰到正弦波 會對正弦波的電壓電流造成什麼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測電流的時侯,儀器與受測電路是串聯或並聯呢?
這實驗裡,示波器與受測的R1並聯而不是串聯,我覺得並 ...

在這個例子裡,真正測量電流的是R1,所以是呈串連狀態。

网友:
題目就說示波器不能原始不能量電流了~
此處最重要的是 R = 1 歐姆
I = V/R , 當 R =1 時,  I = V
所以可以接探棒接在電阻2端,示波器可以簡單又及時的得知,正確的電流的數值與變化~

楼主:
沒錯我眼花了,此時R=1, 量到的V正好為I,

請問如果電感換成電容,量測的電壓會相反,對嗎?

网友B:
示波器輸入電壓訊號。
各不同訊號 經不同 Sensor 轉換成 電壓訊號。

測電流(常用)
1. 電流 * 電阻 = 電壓訊號
2. 電流 (透過線圈)產生磁場 用霍耳效應感測棒轉磁場訊號為電壓訊號
3. oth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輸入電壓訊號。
各不同訊號 經不同 Sensor 轉換成 電壓訊號。

請問測電流常用的勾型電表,就是原理2嗎?

這種勾型電表的準確度會不會差很大?  例如0.3A 量成0.1A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測電流常用的勾型電表,就是原理2嗎?

這種勾型電表的準確度會不會差很大?  例如0.3A 量成0.1A ...

對,霍爾效應。
靈敏度+頻寬等有些差距。看價位了。
大電流的沒用過。之前公司用的都使用在小訊上。精確度還不錯。
重點是使用串聯電阻會影響訊號品質及產生壓降會量不出真實訊號。
所以才有這種量測工具。

网友:
又稱做CT
電流互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充,網路上有類似的電工實習實驗, 還有類似的實驗結果圖

圖示波形相位需修正如下:
電壓(黃色)超前電流(藍色)90度.(觀察兩者波型之相位角度差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示波形相位需修正如下:

電壓(黃色)超前電流(藍色)90度.(觀察兩者波型之相位角度差90度) ...

請問電壓與電流的角度差,表示v=ir不是即時的嗎?尋找相位差可以再計算其他數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電壓與電流的角度差,表示v=ir不是即時的嗎?尋找相位差可以再計算其他數值嗎

不是電學科班或是初學者建議先不管交流電路電壓電流相位差,先將直流電路弄清楚,以免觀念越稿越混亂。

网友D:
『印像中示波器不是只能測電壓?』

你能知道原理的話,還可以量功率。。。。。。

只要能轉成電的信號,示波器都可以量。。。。。像壓力、風速。。。。。。。能限制你的只有你的想像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電壓與電流的角度差,表示v=ir不是即時的嗎?尋找相位差可以再計算其他數值嗎

要解AC線路總阻抗及電流時,則需要考慮電流與電壓的相位差,而交流電路的計算,誠如ysc版大所示,其較直流計算複雜許多,還是先從基礎部分著手較為合適,有關交流電路的計算請參考如下:
http://www.khvs.tc.edu.tw/page/2/01/EE_digitalbook/09.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示波形相位需修正如下:

電壓(黃色)超前電流(藍色)90度.(觀察兩者波型之相位角度差90度) ...

好神奇的示波器,可以連電腦的等級大概多少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神奇的示波器,可以連電腦的等級大概多少錢呢?

通常要看廠牌~最低階的以新品來說至少一兩萬起跳~而且有些還要選購他的配件跟軟體
加一加通常不便宜~像是ciko大圖上那台二手機大約50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神奇的示波器,可以連電腦的等級大概多少錢呢?

這台示波器是NI公司MULTISIM電路模擬軟體內建的儀表之一(不是實體硬體),有興趣可至原廠下載一個月試用版(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示波器是NI公司MULTISIM電路模擬軟體內建的儀表之一(不是實體硬體),有興趣可至原廠下載一個月試用版( ...

google軟體是專業電路程式,不只顯示示波器圖型,有這軟體還可以做出電路板,

電子科系有了這東西,可以取代很多實驗課
不過好貴阿, 生產電子設備果然要下重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解AC線路總阻抗及電流時,則需要考慮電流與電壓的相位差,而交流電路的計算,誠如ysc版大所示,其較直流計 ...

有一點我不很清楚,圖中說串聯電感與電容時,計算阻抗時是相減 (Xc-Xl)^2

請問串聯的時侯,同一線路上的阻抗不是應該相加嗎?
另一個問題,就是電路的電感性與電容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點我不很清楚,圖中說串聯電感與電容時,計算阻抗時是相減 (Xc-Xl)^2

請問串聯的時侯,同一線路 ...

1.因為電感與電容的電抗相位差了180度,故綜和電抗值需取其相減.
2.而在不同輸入頻率下,因容抗與感抗會隨頻率高低而產生變化,故有時容抗較高,有時卻是感抗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因為電感與電容的電抗相位差了180度,故綜和電抗值需取其相減.
2.而在不同輸入頻率下,因容抗與感抗會隨 ...

只要電感與電容串聯時,電抗相位就是相反嗎?
後面在電感與電容並聯時計算電流,Ic與Il一樣相反

後面也提到電流同樣三角函數計算,老實說有點難,
其他像頻率與Xc Xl的關係,顯然有些背景得先懂,,

平常看三用電表不會顯示這麼詳細,

還有pdf的範例提出tan(-1)(6/8)=37,可是我按電腦出來卻40多,
不知是否按錯

目前心得:看了才發現不懂的多很多,而且沒底子沒辦法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電感與電容串聯時,電抗相位就是相反嗎?
後面在電感與電容並聯時計算電流,Ic與Il一樣相反

可用"小算盤"計算,先輸入"6/8",再按"Inv"及"tan"即可求出arctan值=36.9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小算盤"計算,先輸入"6/8",再按"Inv"及"tan"即可求出arctan值=36.9度.

原來如此,對三角函數真的不熟,試按好幾次才成功,差點以為計算機壞了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小算盤"計算,先輸入"6/8",再按"Inv"及"tan"即可求出arctan值=36.9度.

請教2個問題,在網路看到2個奇怪的圖型,在沒給給定任何說明下,要求出Ra Rb Rc的阻值
請問這種問題是在問什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2個問題,在網路看到2個奇怪的圖型,在沒給給定任何說明下,要求出Ra Rb Rc的阻值
請問這種問題是在 ...

給的參數不足無法了解在問什麼,
不過分析這類電路大都跑不了以下三個定律:
1. 戴維寧定律
2. 克希荷夫定律
3. 重疊定律

即使是電學科班出身,相信很多人早已忘記這些東西,尤其是在這數位當道時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2個問題,在網路看到2個奇怪的圖型,在沒給給定任何說明下,要求出Ra Rb Rc的阻值
請問這種問題是在 ...

可能是Y型與delta電阻的互換方式,可參考如下第52/53頁說明.
WYE(Y) – DELTA(Δ) 轉換– 化簡一般非串並聯連接電阻之技巧
http://webftp.cjcu.edu.tw/~inhon/ppt/ec_98/chap_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像中示波器不是只能測電壓?』

你能知道原理的話,還可以量功率。。。。。。

請問想用示波器量電阻的話,可以參考什麼樣的接法呢, 我想用關鍵字google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想用示波器量電阻的話,可以參考什麼樣的接法呢, 我想用關鍵字google一下 ...

4.6.1 电阻的测量
http://product.dangdang.com/20339559.html#catalog

第4章 示波器在电信号测量中的应用
4.1 电压的示波测量法
4.1.1 电压信号的示波器测量
4.1.2 用示波器测量电压的误差
4 2 电流的示波测量法
4.3 功率的示波测量法
4.4 频率的示波测量法
4.4.1 屏幕直读测频法
4.4.2 频率的示波器屏幕光标测读法
4.4.3 用李沙育图形法测量频率
4.4.4 亮度调制测频法
4.5 相位差的示波测量法
4.5.1 测量相位的椭圆示波图形法
4.5 2 圆扫描示踪法测量相位
4.5.3 半圆示踪法测量相位
4.5.4 用直接比较法测量相位差
4.5.5 用示波法精确测量相位
4.5.6 极小相位差的测量
4 5 7 用李沙育图形法和z轴亮度调制法测量相位
4.5.8 示波法测量相位方案的选择和应用技术条件
4.6 电阻值、电容值和电感值的示波测量法
4.6.1 电阻的测量
4.6.2 电容、电感的测量

网友E:
有錢的買電流探棒,沒錢的串聯低電阻量電壓,請google : 錳銅線,錳銅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4.6.1 电阻的测量
http://product.dangdang.com/20339559.html#catalog

大綱不錯,想買本來看看,不知道買大陸書怎麼寄過來

測量需要額外diy套件, 希望製作上不會太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D:
4.6.1 电阻的测量
http://product.dangdang.com/20339559.html#catalog

這2天拿到內容,有機會再上來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錢的買電流探棒,沒錢的串聯低電阻量電壓,請google : 錳銅線,錳銅電阻.

google過,單價不便宜,

請問電阻,有阻值 0.01 ~ 1k ohm, 剛好都是整數,且精準度較高一點的嗎?

google過程發現一般電阻的容許誤差為20%, 雖然我的電表燒壞很多次,但誤差5%就覺得太大,

如果要拿來串聯給示波器用,是不是要買有品牌的電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google過,單價不便宜,

請問電阻,有阻值 0.01 ~ 1k ohm, 剛好都是整數,且精準度較高一點的嗎?

選用不同數值的電阻器,需留意其瓦特數及本身造成的壓降(會降低原來待測的電流值).選用的電阻值越高,誤差越大,此時量測的誤差值,將可能>>電阻本身的誤差.

网友F:
示波器量電流一般只是觀察電流的變化而已,不需要精密的判讀。需要精密量測請直上電流探棒吧,DIY製品無法保證什麼。

网友E:
引用 楼主:
google過,單價不便宜,

請問電阻,有阻值 0.01 ~ 1k ohm, 剛好都是整數,且精準度較高一點的嗎?

一般電阻的精度為±5%,電容為±20%,精密電阻為±1%,但是阻值只到1Ω.
錳銅電阻.
高精密電阻.
前陣子買了幾個0.1Ω/2W的電阻,精度不知,不過應該是±1%以上的,是為了測電流參考用的.
我賣的Power若有需要測電流,工程師會買錳銅線,你若用量少,可以買錳銅電阻,若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像我買的一樣,你若能買到更低的電阻當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選用不同數值的電阻器,需留意其瓦特數及本身造成的壓降(會降低原來待測的電流值).選用的電阻值越高,誤差 ...

我也在想示波器外接一個裝置來測量電流,是不是讓裝置與待測物的計算更複誰,
如果電阻降壓造成無法快速計算出電流值,就達不到目的,

為何市面上沒有協助示波器測量其他數值的產品呢? 市場應該不小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量電流一般只是觀察電流的變化而已,不需要精密的判讀。需要精密量測請直上電流探棒吧,DIY製品無法 ...

google了電流探棒,價格太高貴了, 比另外買一台專測電流的設備還貴...

不過,裝了電流探棒,畫面上顯示出來的數字要怎麼解讀呢? 還是只有特殊機種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電阻的精度為±5%,電容為±20%,精密電阻為±1%,但是阻值只到1Ω.
錳銅電阻.
高精密電阻.

我的等級還不夠, 價格不貴但不知從何買起
可能純興趣的話需要先練更多基本功, 在各位專家前顯得很弱弱弱....

网友C:
引用 楼主:
google了電流探棒,價格太高貴了, 比另外買一台專測電流的設備還貴...

不過,裝了電流探棒,畫面上顯示 ...

這是泰克電流探棒的規格,請參考其靈敏度標示.

型號: P6022
With a head size of 0.47 in. x 0.25 in. (10 mm x 6 mm, about half the size of the P6021A) and a bandwidth of 935 Hz to 120 MHz, the P6022 is ideal for measuring currents in compact, high-performance circuits. Passive termination output is switchable between 1 mA/mV and 10 mA/mV.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等級還不夠, 價格不貴但不知從何買起
可能純興趣的話需要先練更多基本功, 在各位專家前顯得很弱弱弱 ...

那你就買跟我一樣的0.1Ω/2W或5W的.
例如:
1. 電壓顯示1V,那 I=1V/0.1Ω=10A.
2. 電壓顯示0.5V,那 I=0.5V/0.1Ω=5A.
3. 電壓顯示0.2V,那 I=0.2V/0.1Ω=2A.
4. 電壓顯示0.1V,那 I=0.1V/0.1Ω=1A.
5. 電壓顯示0.05V,那 I=0.05V/0.1Ω=0.5A.
6. 電壓顯示0.01V,那 I=0.01V/0.1Ω=0.1A.

看到了嗎,電流值就是電壓值x 10倍,這樣就變得很簡單了吧.
接上電壓錶,對於0.1Ω電阻來說是分流,但是現在的數位電錶阻抗很高,影響非常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google了電流探棒,價格太高貴了, 比另外買一台專測電流的設備還貴...

不過,裝了電流探棒,畫面上顯示 ...

我也是覺得貴,但是如果賣的貴就代表這東西不是一般人能輕易DIY的。
以Tek P6022電流探棒為例,它不是一般DIY直接使用電阻的方式,而是利用變壓器原理在另一端產生電流再轉成電壓輸出,以盡量不影響待測電路為主。這東西應該BNC的示波器都可以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覺得貴,但是如果賣的貴就代表這東西不是一般人能輕易DIY的。
以Tek P6022電流探棒為例,它不是一 ...

電壓器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壓器原理?

不好意思,打錯了。是變壓器才對。

网友G:
電流波形
那是在關於正弦波系統才用的到
電壓與電流的 偏移測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覺得貴,但是如果賣的貴就代表這東西不是一般人能輕易DIY的。
以Tek P6022電流探棒為例,它不是一 ...

這個牽涉準確度,穩定度,精度,零件等級.
要DIY可以啊,自high,自爽,沒有不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流波形
那是在關於正弦波系統才用的到
電壓與電流的 偏移測量

或者是電源系統
瞬間變化  例如說   負載上升時  下降  短路 一下子開路又短路 冷機啟動時 熱機啟動時
遇到電容性負載  遇到電感性負載  遇到的不是負載  而是一個比自己高的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泰克電流探棒的規格,請參考其靈敏度標示.

型號: P6022

不好意思這麼晚回,因為英文有點看不懂,
這是說,用前面接小電阻測電流的話,要把訊號控制在 1ma/mv 到 10ma/mv中間比較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就買跟我一樣的0.1Ω/2W或5W的.
例如:
1. 電壓顯示1V,那 I=1V/0.1Ω=10A.

沒錯我也這麼想,整數倍的好計算,而且量電流只是算個大概,

之前draculax介紹的書有拿到,量電流也是用同一種方法,但是其他量瓦數相位等等,有點太難,
看不看得懂是其次,另一個小問題是不適合拿來拿去

市面上也有交直流勾表,感覺更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覺得貴,但是如果賣的貴就代表這東西不是一般人能輕易DIY的。
以Tek P6022電流探棒為例,它不是一 ...

我看到的是接頭外還有幾個接點,不過不能拆封,老闆應該覺得我不會買吧,一直接薦我交直流勾表還有桌上型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流波形
那是在關於正弦波系統才用的到
電壓與電流的 偏移測量

話說,人類最早是怎麼發現交流電、相位這種東西的呢?

ciko版主提供的資料中,我看到sin就跳過........不好意思我跟數學無緣

但我好奇,在沒有示波器之前,學者是怎麼發現交流電與相位?
當然,那個複數的波型數學...我也放棄...

講到這裡有種回家接接電線就好的感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話說,人類最早是怎麼發現交流電、相位這種東西的呢?

ciko版主提供的資料中,我看到sin就跳過........ ...

那就要提到時就是19世紀去了
這將是一串恢弘拔大 猶如芝麻屁點大的事都收進去的編年史

在19世紀 那時幾乎天天在發表新研究 新發明
19世紀就讓人映像深刻的大概就是太空競賽(1960)吧

我的一小步 就是人類的一大步 -尼爾·阿姆斯壯

這個家喻戶曉的名言就是出自於60年代
第一支真空管 1904
示波器 應該在這
第一台電腦 1946

言歸正傳....

你想聽 從19世紀到21世紀 科技的演變嗎

如果想那就另開新帖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是接頭外還有幾個接點,不過不能拆封,老闆應該覺得我不會買吧,一直接薦我交直流勾表還有桌上型 ...

這是P6022電流探棒的介紹,有空可參考.

网友:
有些HP、Tektronix等電路圖是公開的,大廠風範令人敬佩。這些廠商也不怕你仿,因為照著圖做也不一定做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P6022電流探棒的介紹,有空可參考.

有電路圖真好,看得懂就能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電路圖真好,看得懂就能DIY

可以只買 開口式(或閉口式)的CT/霍爾元件,後面可自己兜電路.請參考
http://s.taobao.com/search?q=%BB ... 5-e&commend=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