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MPO RE-202R天廚微波爐,磁控管如何判定?
火..

楼主(2014-05-31):
這台微波爐電功率1300W
目前加熱時,最大僅輸出僅300W

正常磁控管運作發出的聲音是嗯~~~~~~
這台磁控管發出的聲音是搭~~~~~~~ 調整火力大小,依然~

目前已清洗雲母片週圍、高壓保險絲0.75A、高壓電容0.9UF、高壓二極體皆正常

磁控管0.13R算是正常嗎? (只知道正常約0.4~0.7R)

网友A:
檢測磁控管的好壞很簡單!
三用電表打二極體檔,一端接磁控管外鐵殼,一端接磁控管的接腳,好的磁控管不能導通,故障的磁控管是會有數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測磁控管的好壞很簡單!
三用電表打二極體檔,一端接磁控管外鐵殼,一端接磁控管的接腳,好的磁控管不能導 ...

謝謝坦克老師,明天來試看看~

网友B:
爆米花.....這個是網內大大的"部落格"...

給您參考看看!!!

http://tn01016424.pixnet.net/blo ... 6%E6%AA%A2%E6%B8%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這個是網內大大的"部落格"...

給您參考看看!!!

呵呵!老灰狼好學不倦說~

磁控管好壞測量方法:
a.關機後,使高壓電容放電,拔下磁控管燈絲兩個插頭。
b.用萬用表×1R電阻檔測兩燈絲,應小於1R。
c.用×10k檔測任一燈絲對地(金屬機殼)都是「無窮大』。
否則就是壞了。

网友C:
磁控管有時候量電阻還是不準,明明沒接地,還是不微波,用一個新品或良品測試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坦克老師,明天來試看看~

將高壓變壓器及磁控管上的端子及端子座磨亮試看看

磁控管的燈絲電壓很小,電壓傳輸過程如遇阻值過大,
將影響到輸出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磁控管有時候量電阻還是不準,明明沒接地,還是不微波,用一個新品或良品測試就知道了。 ...

+1換新的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控管有時候量電阻還是不準,明明沒接地,還是不微波,用一個新品或良品測試就知道了。 ...

這磁控管1. 兩燈絲,0.13R。 2. 10k檔測任一燈絲對地都是「無窮大』,可能仍為良品

天廚能運作但不能加熱(功率僅100W左右),經驗上的通病是油煙入侵磁控管燒毀高壓
三太子第一次測量高壓二極體,10K檔單向導通,反向無窮大
請教tcy大這二極體應該算良品吧? (目前手上無備品可確認)

這台拆解磁控管清理後,目前運作功率僅200W左右(第一次遇到這診狀)
另外懷疑"火力控制",如果銷斷,永遠是處於最低解凍火力?
(這旋鈕組可能有備品,要翻翻找找說)

希望送修的美眉不要催,讓先進指點三太子慢慢來釐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磁控管1. 兩燈絲,0.13R。 2. 10k檔測任一燈絲對地都是「無窮大』,可能仍為良品

天廚能運作但不能 ...

爆米花:

高壓二極體,10K檔單向導通(順向好像有 100k ~ 200k),反向無窮大....這算是良品

我的新品是跟學姐買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將高壓變壓器及磁控管上的端子及端子座磨亮試看看

磁控管的燈絲電壓很小,電壓傳輸過程如遇阻值過大,

感謝曹兄指導,接點清理過了
另外發現有一粒鐵屑及散熱片觸碰到磁鐵
清理後,搭~~~~~~聲回復正常嗯~~~~~~聲

目前加熱功率僅200W,請教您是如何判斷高壓二極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曹兄指導,接點清理過了
另外發現有一粒鐵屑及散熱片觸碰到磁鐵
清理後,搭~~~~~~聲回復正常嗯~~~~~ ...

就跟您的方法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換新的就對了

200收修,要三太子賠稅嗎?
這磁控管新品一卡哩買說少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

高壓二極體,10K檔單向導通,反向無窮大....這算是良品

老灰狼測量變壓器初級、次級用二極體檔,看無說~
初級、次級、高壓抽頭阻抗大約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灰狼測量變壓器初級、次級用二極體檔,看無說~
初級、次級、高壓抽頭阻抗大約多少? ...

爆米花:

用二極體檔測量....只是測試....變壓器有無斷線

現在該用ciko老師的blue ring counter...去測試...才對啊!!!

网友:
這磁控管很難用一般電錶判斷好壞,所有零件都正常下,換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

用二極體檔測量....只是測試....變壓器有無斷線

什悔~blue ring counter
已經拿去換酒。喝掉了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收修,要三太子賠稅嗎?
這磁控管新品一卡哩買說少說~

聲寶要1000 ,掏XX  M24FB-610A

网友:
趕快修好~~世界盃要開打了,晚上可以熱小菜配啤酒...

网友F:
PO大:我跟您講得是一樣的症頭
上述的元件我都測試也換過了,不信邪再殺大點--換磁換管,結果又回到了原點。
個人的結論:問題就在高壓變壓器!
你把這些組合再啟動,完後再摸摸看磁控管,它會有熱熱的 (我手頭上有一新一舊交換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大:我跟您講得是一樣的症頭
上述的元件我都測試也換過了,不信邪再殺大點--換磁換管,結果又回到了原 ...

感謝 lianyich經驗分享

這台天廚RE-202有高壓~ 電表都炸了說
等候同型機殺磁控管便知分曉~

网友G:
要小心對待微波爐
曾經被他的高壓電過
瞬間腦筋一片空白,大腿像被鋼釘重擊一般
至今記憶猶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 lianyich經驗分享

這台天廚RE-202有高壓~ 電表都炸了說

挖哩咧!你跟它拼了…
我就是沒高壓電表,才放棄維修報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小心對待微波爐
曾經被他的高壓電過
瞬間腦筋一片空白,大腿像被鋼釘重擊一般

還好您洪福齊天說~
請問您是碰到哪個點被電到
可否標示分享給大家注意~

网友G:
就是拆下磁控管之連結插座
在無負載的狀況操作送電
一道閃光就打了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拆下磁控管之連結插座
在無負載的狀況操作送電
一道閃光就打了過來

呵呵! 哩卡好膽~
三太子怕電,都拆變壓器初級後,才敢送電~

网友:
有打有驚
就那麼一次,再也不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挖哩咧!你跟它拼了…
我就是沒高壓電表,才放棄維修報告的。

將疑似故障的 M24FB-610A 磁控管安裝在上豪良品機

ㄟ害! 功率才32W~ ,磁控管根本就沒工作說~ 派呀!
可能是微波天線漏氣~

网友:
諧振電容有量了嗎

网友:
那在長期運作時 變壓器有很燙嗎?

网友H:
秉告三太子, 手上有一只M24FB-310A, 要不要送給你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秉告三太子, 手上有一只M24FB-310A, 要不要送給你試試看?

OK!OK! 請收消息~
三太子要拿什麼料跟您交流說,請降旨!

网友H:
這只磁控管是拆機品,試了能用就用,不行就要了運費還耗工時,忘了先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只磁控管是拆機品,試了能用就用,不行就要了運費還耗工時,忘了先說明。 ...

這台高壓變壓器燒掉三太子一台DVM 750VAC檔
想抓出兇手說
勞駕木頭大囉~

网友H:
哈哈!三太子酒沒醒,給他量下去,就爆了!
還好酒醒了!..............人沒事!

您給的地址,小綠人送得到嗎?

网友I:
艾~注意咧~~球賽快開始了,MM的微波爐還沒OK
是怎要樣吃炸雞喝啤酒阿~~

网友H:
早上交寄了,應該明日就會到,注意收件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三太子酒沒醒,給他量下去,就爆了!
還好酒醒了!..............人沒事!

還好是電表先夾接,後開啟電源,啟動
就聽到劈哩~趴啦
地址正確,學姐都馬寄來這裡!
因為,小綠人是位美眉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艾~注意咧~~球賽快開始了,MM的微波爐還沒OK
是怎要樣吃炸雞喝啤酒阿~~

主君的太陽?
還是星星來的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君的太陽?
還是星星來的你~

是三太子的供品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早上交寄了,應該明日就會到,注意收件嘍!

木頭版主放送有熱心,連包裝都很高規

左邊是木頭大寄來的M24FB-310A,右邊是疑似故障M24FB-610A
翅膀安裝孔不一樣說~

呵呵!木頭版主的那支比較長.................................天線啦!

代用磁控管安裝,裝入卡槽,再補保險鋼絲

安裝完成,不敢開機說~

三太子看到紅字,會怕怕

最後決定蓋上鐵殼,試機成功,1263W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感謝木頭老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木頭版主相送有熱心,連包裝都很高規

拍拍手!三太子有夠力!深厚的功力和巧手讓木頭朽木成雕!
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拍拍手!三太子有夠力!深厚的功力和巧手讓木頭朽木成雕!
讚!

感謝木頭大的良品磁控管
不然! 請二太子出面也是搞不定說~

网友:
恭喜完修,下次要量高壓請搭配高壓探棒,不然電表亡魂只會越來越多~

网友J:
popocorn大:

期待您 "選用喬喬林版的BIOS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J:
popocorn大:

期待您 "選用喬喬林版的BIOS喔.. "

呵呵!這種高深的學問三太子哪會呀
這台晶體測試器經過CIKO老師的巧手,有背光耶
老師卡粒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這種高深的學問三太子哪會呀
這台晶體測試器經過CIKO老師的巧手,有背光耶
老師卡粒害~ ...

popcorn大:

微波爐 定時器接點併消弧電容是否可行?,

网友(2014-07-02):
我也遇過,搞半天周邊零件都正常,換一個磁控管就完修了,一直不相信是磁控管最後敗給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