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冰箱壓縮機打不停

楼主(2014-06-01):
我家有一台冰箱原本是好好的忽然某天打開冰箱發現東西都不冰了
之後我把冰箱移出來打開後面看到啟動器順時針轉動他就開始動了
但是經過幾天又幾小時都不會停...冷度已經達到-15度C還是不停
我就懷疑是啟動器壞掉我跑去買啟動器換上
結果再次測試一次經過幾天又是不停

我就把冰箱內部拆開
懷疑是冰箱溫度控制器 型號atb4206
但是拆開看看不出所以然
又裝回去測試一天一夜還是都不停
溫度還是有到-15度C
怪怪..到底是哪出問題為啥不會停勒??

看別的文章有
[請教]東芝電冰箱壓縮機運轉不停
求助 冰箱壓縮機啟動跟停止的時間超怪
電冰箱構造原理及故障維修DIY簡介
裡面有提到"化霜定時器"

目前在想到底是
1.冰箱溫度控制器  型號atb4206
2.化霜定時器
有可能這2個其中一個出問題嗎?

因為一開始拆開冰箱後面啟動器  順時針就差一格就能啟動冰箱壓縮機開始運轉
但我換上新的都沒看過啟動器會自己轉動耶@@

上層溫度計測試

上層溫度計測試

冰箱上層

冰箱上層

冰箱壓縮機管線

冰箱壓縮機管線

新的啟動器3

新的啟動器3

新的啟動器2

新的啟動器2

新的啟動器1

新的啟動器1

舊的啟動器1

舊的啟動器1

舊的啟動器1

舊的啟動器1

网友A:
提示1:無圖無真相
提示2: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7787-1-4.html
你所謂的'"啟動器" 該不會就是(提示2) "化霜定時器"

网友B:
溫控溫度調太低?
門不密導致冷風一直外洩?
除霜定時NG,但如果是壓縮機能夠啟動的話,
溫度到應該也會停止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1:無圖無真相
提示2: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7787-1-4.html
你所謂的'"啟動器" 該不會就 ...

我已經拍好照片了
啟動器就是那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控溫度調太低?
門不密導致冷風一直外洩?
除霜定時NG,但如果是壓縮機能夠啟動的話,

門完全密封住
關上門沒感覺冷風有外漏
溫度也調非常非常的弱

只是這次好像還沒看到水盤有滴水狀況
剛剛我把上層再次拆開
發現有結霜

電熱管在下面

電熱管在下面

只是我看到後面還有兩個開關
線有點拔不出來好像接到後面去要怎麼測= ="

想說測試有沒有壞

想說測試有沒有壞

後來發現居然有2個一個藏在背後

後來發現居然有2個一個藏在背後

网友A:
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1221-1-1.html 來張電路圖
化霜定時器接腳不知有沒有接錯,化霜定時器好像有2種腳位,不可相互代用,請搜站內文http://bbs.pigoo.com/thread-500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1221-1-1.html 來張電路圖
化霜定時器接腳不知有沒有接錯,化霜定時器 ...

我傳這台東元的線路圖和新的啟動器給你看
我是有請教我認識的空調朋友
他說我接對...但我也蠻懷疑他到底說的是真是假

新的啟動器線路圖

新的啟動器線路圖

東元線路圖

東元線路圖

我把他接回原本的樣子
第1張是他舊的原本接的線

舊的啟動器

舊的啟動器

第2張是我去買新的接的線

新的啟動器

新的啟動器

网友:
新接的沒錯誤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上層的門前方溫度控制器故障
不然怎麼溫度到-15還不停
真是怪了
這東西要怎麼測試??
還是請大家幫忙看看他到底容不容易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上層的門前方溫度控制器故障
不然怎麼溫度到-15還不停
真是怪了

冰箱溫度控制器 型號atb4206...NG....溫度控制不良,造成冷凍室-15度C,壓縮機仍長時間運轉不停。

這東西要怎麼測試??....把atb4206調最小感溫度,放到冷凍室,冰凍感溫,用R×1量測開關接點,要能OFF

看你圖文一次壞了兩個元件...溫度控制不良,化霜定時器或迴路元件不良!

网友:
通通換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溫度控制器 型號atb4206...NG....溫度控制不良,造成冷凍室-15度C,壓縮機仍長時間運轉不停。

這東西 ...

我還以為只是簡單的問題
沒想到一次壞那麼多東西
看來是壽命差不多了
只好先裝個定時開關
撐個一陣子再另外買個冰箱

网友:
先生,你把問題復雜化了,計時器只是用來控制運轉跟除霜

調溫器控制溫度到了就斷電

氣密不好,導致冷氣外漏,溫度無法達到設定低溫,請調整氣密+矽力康補強+兒童防開條

詳細作法,眾多先聖先賢都有文獻給你參考,沒有不能修,只有不動手  一起變神人吧

网友:
直覺,温度控制開關壞了,可在低温時量温度控制開關有無電壓應可判斷.

网友:
溫度開關壞掉可能性最大~溫度到了壓縮機就應該要停止運轉~

网友:
9#溫度控制器圖片怎麼測試
很簡單找你認為可導通或斷路識別儀器測試(供電低壓電(要加負载串接以觸發聲光)或電錶歐姆檔....你覺最容易辨識就可)
找ㄧ容器配合冰塊加冰水外掛溫度計(同步掛在溫度頭用橡皮筋綑綁),另一容器放溫水交互以識別有無動作或動作溫度(開路或短路或啟動溫度(需配合溫度計才知)或根本故障或無動作)量測判斷是否正常

网友:
冷凍庫上縁處如會結水珠或結冰柱,門磁條一定有縫隙
請參考以下5F的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51509-1-1.html

网友:
9#圖片
真的很簡單勿過度複雜化,可參考該機路線圖。

是溫度開關,有可調的(大部分旋轉式,你的不知道是否為滑動式),可控制壓縮機溫度(開或關)上下限,最基本很傳統的機械式溫度感應式開關(0N/OFF)
因對應是溫度,正常給予該開關適當溫度就會動作(會聽到聲音,不需電),如有電表或儀器確認是最好(故障或正常(ON/OFF),如想知道工作(動作)溫度就要搭配溫度計才知幾度工作。

仍恭喜解決問題n_116|

楼主:
謝謝大家
我已經確定修不好了
是除霜的問題修不好
除霜有2個包起來的
其中一個會開與關
我試過低溫會通....溫度正常會斷線
另外一個是電阻吧??

我蠻好奇的是電熱管會壞嗎?
裡面居然有水
直接接電不會熱?想必應該是那個電熱管壞了

改天要把需要的零件拆了
然後拿去回收

网友:
"我試過低溫會通....溫度正常會斷線" --->溫度開關
"應外一個是電阻吧??" --->溫度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
我已經確定修不好了
是除霜的問題修不好

冰箱溫度控制器 型號atb4206
石英電熱管

网友:
材料都買得到,作啥不修?

山不轉,路轉,跟它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