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牌WT-Y1004洗衣機內桶要如何拔起來

楼主(2014-06-01):
拆內桶的步驟剩最後一道程序,把內桶拔起,但用了2爪拔取器也拔不起來。請教各位前輩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
大螺絲轉起來了嗎?

楼主:
38mm螺絲已拆下,只剩下要用拔取器拔內桶,但一直拔不起來,不知要如何才能拔得起來,還是只剩下最後一招,拆下軸心一途了。

网友:
上蓋拆了嗎?
附近敲一敲清一清

网友:
請問樓主您的相片還沒拆上蓋,不是會卡到內桶的上移路徑嗎
還有您的轉盤上有好幾顆梅花螺絲沒拆,如果先把轉盤拿掉,下面會不會有一些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