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這個電池充電器的元件問題

楼主(2014-06-01):
這個電池充電器是古懂級的幾十年前買來充機車電瓶的
昨天要拿來充電時發現開關竟然壞了,之前在轉電流強弱時就覺的怪怪的
拆開後焊下這個再拆解發現裡面的塑膠聯結轉軸已經斷掉了
在露天找到一樣的,在台中電子街等到端午節過後才能去買了
不過發現一個問題也是想請大家幫忙解答的
那兩個東西應該叫二極體對吧 , 下面那個編號很清楚我看的懂
就寫著 1N1342A 只是不知道要去哪裡買,好像不容易找到
上面那個就麻煩了編號竟然是 20988-11-8157
這個是什麼我就不懂了,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這種二極體 電子街找的到嗎??

希望能修好不然它也滿貴的耶花了1000多買的
其實現在的便宜多了

网友:
跟店員說 20A 螺絲二極體 耐壓50以上
20988-11-8157三隻腳可能是SCR  如果不是那就再把它拆下來仔細拍照上傳上來
散熱片是正級

网友:
傻傻的喵大大您好:

1N1342A....和20988-11-8157....都是整流二極體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ROSEMI/1N1342A.html

BT138/600....是TRIAC(交流矽控管)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PHILIPS/BT138.html

從第3張圖片猜測.....應該是全波整流....
正極...直接從二級體(鋁散熱片)拉出來.....負級經由無熔絲開關到電表到變壓器中間抽頭

那個附開關的可變電阻....電子材料行...應該都買得到!!!
老灰狼...黑白猜....給您參考看看!!!

网友:
請問樓主"20988-11-8157"這顆元件是三支腳還是兩支腳?
三支腳有可能是SCR,兩支腳有可能是二極體
如果是二極體的話,就可以買一般的方型橋式整流替換
規格可以選擇25A  100V或35A 100V,然後安裝在鐵殼上做散熱

BT138與可變電阻可以看成調光器,用來調整輸出電流大小

這種充電器雖然耐用,卻是電池殺手之一
需要有人看守,否則過充機會頗大

楼主:
那兩隻應該都是整流二極體
下面那 隻比較胖 1N1342A
上面那隻比較瘦一點 看不懂編號 20988-11-8157
都是螺絲型,鎖螺帽在那個鋁散熱片上
基本上電路就是3樓 a大 所講的

楼主:
今天去電子街買一個回來換好了不過糗了原來的是全圓中間剖結果我沒注意到買的是
半剖那顆塑膠頭套不進去真是百密一疏, 花了我30兩

這張是 原來的屍體拆開來拍張照片

順便買了個小音箱的可調電阻可是又是搞烏龍,舊的好像才14mm 結果我買的竟然是16mm
只好用聯接線拉出來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