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求 奇美 732E300 Power連接高壓板的線材零件

楼主(2014-06-01):
近日 732E300 終於遇到板上之前也發生過的問題,有聲無影

之前在板上找的資訊,會發生這問題,應該就是Power或是高壓版出現問題

現在有拆開電視,先目測一下狀況,發現Power連接高壓板的線材連接處有燒掉的現像

高壓板零件還算好買這問題不大,目前問題是想要更換已燒掉頭的線材,要更換零件

結果是該線材的頭(14pin),竟然找不到,台中華字輩的材料行都找過了,最多只有12pin

只差這零件,應該就可以搞定,請問版上有這方面的資訊嗎

再請問發生這問題,是否也跟POWER有關?(目測電容還安好)

网友A:
老生長談了,請務必看完版規,並依其改善,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49-1-1.html

网友B:
幫您補圖~ 請勿使用部外連結
這線排土地智公家裡很多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生長談了,請務必看完版規,並依其改善,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49-1-1.html

了解,已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您補圖~ 請勿使用部外連結
這線排土地智公家裡很多說~

感謝提醒及回覆

該零件找的好苦

也感謝 playart 回覆,換個方式發現買10pin+3pin 就可以解決問題了,有完成做回報

网友:
店面找不到可以上沒屋頂去搜尋

1.這種情況我碰過,自家的主機板曾因為電源腳座與電源供應插座接合不夠緊密,導致有搖晃縫隙,因為主機板供電大,這種接觸不良會形成阻抗易造成高溫,所以腳座與插座有容毀,後來送修也換了緊密的插座就沒這問題了。

2.不過我的情況只有腳座融毀,閣下的似乎連線都融化了,似乎有短路現象或者電流過大的問題,請先確認燒毀腳pin的供電電壓,是供什麼元件區塊使用,會燒毀不一定是電源,負載也有可能有問題,兩塊都要查。

3.很多電容表面完好,但是量測起來是不良的,所以目視不一定準確,最好有電容錶量測一下,如果有放大鏡順便檢視一下PCB上元件是否有燒毀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