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D-4 不見不散,改裝

楼主(2014-06-01):
水水眉開哺哺來送修
車車跟三太子一樣,品味港款說~

足大台! 診狀:不能讀取隨身碟

外接音源,確認AMP是正常

拆吧!  啊~ ~~~~~~又插錯地方

要光明正大,從屁股的前面退出說~

查不出故障零件,應該是晶片派啊

反正CY有送很多256MB的MP3

痛一下,切個線孔

四根線,+、-、R、L

等著漂亮美眉! 來看說~

网友:
真行~~硬改派的也是不錯低

网友:
三太子真厲害,可以修到兩種產品結合
彷彿原來就是這樣,完全沒有違和感

這種USB/SD解碼模組,通常用一段時間後(大約一年)
晶片就會自己掛掉,要換也是整個模組做更換

网友:
USB接頭在側下方, 遇到圖2這種舊款大支的隨身碟可能會干涉吧~~

网友:
TIERRA的 眉眉 會不會捉狂?

今天見識了  軟體界 monkey patch / dirty hack 實踐在硬體界上了
(開個玩笑 請勿介意)
有時候 就是這麼無奈
找買晶片的消耗的時間金錢精神 超過待修品價值  真的開口要嚇跑客人

... 四根線,+、-、R、L ...

派大星的電源/GND 咧?

02/06/2014 21:22 更新
+、-、R、L ....   [ 加、減、R、L ]  念兩天了還是不解
後來搞懂了,  是  [ 正、負、R、L ]  正、負、指的是電源的 正、負、
是我誤解了.

网友:
這樣改還多了個功能
那就是可以插耳機阿n_136|

网友:
好厲害的硬上阿~~~

网友:
應該買台蘋果IPOD黏上去才對~~

如果黏台哀鳳五S~妹妹會超高興的....

你嘛好了~~~還有這種修法n_033|

會不會是USB插座虛焊?

网友:
這才叫創意無限啊n_047|
實用和外觀都有

网友A:
家電診所!嗯!這個店名也是有創意。

网友B:
先量一下石英晶體振盪器是否有振盪,,,

這種玩具會壞,除了主晶片,再來就是振盪器了!

其他不太會壞,,,

网友:
小弟覺得晶片應該沒壞,line-iin可以用
表示晶片還在運作

网友:
神...這樣也行?!!正面看..還真有像買來就是這樣子的....太神了..

网友:
主晶片用放大鏡看一下,看有無短路或虛焊!

Line in 有聲音,那op和電源部份就沒什麼問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電診所!嗯!這個店名也是有創意。

家電診所??

看起來只是個小診所,

要不要蓋個綜合醫院??

或是家電醫學醫院??

网友:
給妹妹增添個彩鑽.............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電診所!嗯!這個店名也是有創意。

還有一個字,很小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一下石英晶體振盪器是否有振盪,,,

這種玩具會壞,除了主晶片,再來就是振盪器了!

OK!OK! 等肉件多了,來換晶振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電診所??

看起來只是個小診所,

OK! 等莉莉姐姐加入
北高雄的小家電醫學中心指日可待說~

网友:
大中小家電醫學院?!~~~~

只要插電的我們都修,沒有修不好的東西只有出不起的價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有一個字,很小說~

是兩個小字吧!

网友:
恭喜樓主完修,這種附USB插座的家電小弟遇過一次,可播MP4的DVD PLAYER,新買2天隨身碟就讀不到,換台新的過2天症頭又出來,起度濫不管保固自己拆了,原因是面板插座到電路板的排線接觸不良,重插後又用了2年沒再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兩個小字吧!

小家電修理根本就不敷工時成本
三太子哪會撩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電診所??

看起來只是個小診所,

我後來又有改新的,眼睛會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電診所!嗯!這個店名也是有創意。

也可以請個妞穿護士服當服務生,以前就有人稱做"電腦醫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 等莉莉姐姐加入
北高雄的小家電醫學中心指日可待說~

我只能當小護士啦!!

掛掛號,量量血壓,打打針...

网友:
多找幾個"醫生",再分成個幾"科"..."家電科","平板科","螢幕科","主機科"....
就可以變成"聯合醫院"了...
起碼是第三級的區域醫院,如果兼俱教學、研究的能力,就是醫學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當小護士啦!!

掛掛號,量量血壓,打打針...

掛掛號,量量血壓,打打針.......
足可搞定80%~ OK! 住院醫師就是您囉!

网友:
老大做院長?~~~

下轄~顯示器科、冷凍空調科、綜合家電科、電腦科、通訊科、消費電子科、動力機械科....

各科室均由資深主任帶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