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歌林KLT-321改公板 屏線定義

楼主(2014-06-01):
此機多重故臟有时會暗, 有时會自動關機 , 有时會爆大聲的雜音, 想改公板 ,找不到屏線定義...求助各位大大...謝謝
面板只有此字樣

网友A:
邏輯板背後仔細找找.是否有SHARP LQ315T3LZ48字樣.

如果有LQ315T3LZ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邏輯板背後仔細找找.是否有SHARP LQ315T3LZ48字樣.

如果有LQ315T3LZ48

gkjnn 大;謝謝...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gkjnn 大;謝謝...找看看

也可以照規格書比對您舊屏線.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gkjnn 大;謝謝...找看看

好像用扁插左供315的就可以了

楼主:
感謝gkjnn 大及阿資大; 照規格書比對舊屏線,.是SHARP LQ315T3LZ48可用, 屏線 用FIX-30P-D8左供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