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 ss-430gb 求救,無法啟動

楼主(2014-06-01):
電腦關機後  海韻 ss-430gb  , 再開機就無法啟動,打開電源裡面沒有保險絲 , 請問高手不知裡面那個啟動故障,感謝 !!   (電源供應器測量過,不來電)

网友:
拍圖片上來
要有芯片特寫

网友:
還有你犯規了  快上圖片來 即可贖罪

楼主:
大大拍這樣不知可以嗎? 不行再重拍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拍這樣不知可以嗎? 不行再重拍      謝謝!!

事先已量測了哪些數據?請說明.待機電壓(紫色線)?最大電容端電壓?

楼主:
大大...完全沒來電,似保險絲斷了一樣,無法啟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完全沒來電,似保險絲斷了一樣,無法啟動

最大電容端電壓?保險絲確定是斷的?

楼主:
電源送進去,無法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電容端電壓?保險絲確定是斷的?

我不知道保險絲那一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保險絲那一顆 ???

待機電壓(紫色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保險絲那一顆 ???

保險絲

若fuse有燒掉 就要注意高壓側 是否有其他零件燒毀

楼主:
大大這兩顆不知會故障否?

楼主:
拆下來好像不是 FUSE  ,像是電容類...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來好像不是 FUSE  ,像是電容類...

你把黑色熱縮套管拆掉    看看是不是FUSE就知道

電路板上也會有標示 如 FUSE , F1 等

网友:
1次測400v大電容有沒有電壓
接電腦的紫線有沒有電壓
接電腦的綠線有沒有電壓
先量一下吧
補充一點~
你圈的電容不容易壞可以先不考慮

楼主:
拆開看似FUSE 中間白是陶瓷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來好像不是 FUSE  ,像是電容類...

是保險斯沒錯呀~你看線路~AC進來~會經過它在到橋整

楼主:
FUSE 他沒有斷,直接焊回去或是換一個..

网友C:
引用 楼主:
FUSE 他沒有斷,直接焊回去或是換一個..

焊回去後
請看15#
麻煩告訴數據
大概可以知道那邊壞可以縮短範圍
還有如果你要回達大家給你的資訊
請用回覆的方式回答不然會不知道你有回訊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回去後
請看15#
麻煩告訴數據

大大,其他紫色及綠色都無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其他紫色及綠色都無電壓

不知道你開什麼檔位測
大電容正常要有DC_311V左右
不過此版為單顆大電容~
所以至少要155V喔~
1次測散熱片上的晶體先量好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開什麼檔位測
大電容正常要有DC_311V左右

我開 DC  / 1000 指針 14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開 DC  / 1000 指針 148

你家的市電略低~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你家市電約10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家的市電略低~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你家市電約105V左右?

我家電壓 109 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電壓 109 V

問題出在中線右邊喔
散熱片上的晶體先測吧~

楼主:
謝謝 !!  我先拆大電容旁邊的晶體.....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 !!  我先拆大電容旁邊的晶體.....

拆下來了,我去買來換。那個大顆晶體沒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來了,我去買來換。那個大顆晶體沒換

請問你為什麼要買新零件來換呢?  這些元件量測都壞了嗎??

你現在是+5Vsb沒電壓   跟這些元件沒絕對關係

應該先將+5Vsb PWM IC找出來 先修復+5Vsb 才能再繼續下去

你在 12# 照片中  DIP8 應該就是 +5Vsb 的PWM IC 它的型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為什麼要買新零件來換呢?  這些元件量測都壞了嗎??

你現在是+5Vsb沒電壓   跟這些元件沒絕對關係

是的 , 材料行老闆看到晶體說安,壞的話保險絲會燒毀,老闆幫我測試全數沒壞,我裝上去了..... 問題還是一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

12 #  我要從哪裡下手,請大大提示一下

网友D:
心得~~~不知所云,胡亂衝...

根據你的描述,通電後無法啟動PSU.........

你應該先測量ATX主電源插頭上綠色PS-ON與紫色5VSB腳位的電壓~

若上述兩腳位無電壓輸出才來拆殼維修,目前沒看到你對這方面有說

明~~僅一張圖某個點測說"沒有"....

懷疑一次側故障人家說檢查保險絲,你說找不到~代表你沒POWER維
修基本概念,零件拆下了都還不確定那是什麼東西,你看不懂零件編
號的意義.....接下來大家建議檢查一次側上的主電晶體,你就自行拆了
拿去請電料行幫你測?!~~~~這不是你該自己做的步驟嗎?~沒壞就不
必去電料行阿~~還是你想亂槍打鳥用矇的?~以為都換掉就可以完修?

我的媽媽咪阿~~~我.........不敢提示,萬一出事怕有刑事責任..

网友:
海韻不是"終身保固"的嗎?

网友:
基本的+5VSB有沒有!!

WISH大說過   沒+5VSB 修高壓   有+5VSB 修低壓

這部分沒看你確定是否有+5VSB 電壓的部分,盲修會多花錢走冤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12 #  我要從哪裡下手,請大大提示一下

你先把那PWM顆IC型號(黃圈處)找大或PO上來大家才能夠繼續抓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拍這樣不知可以嗎? 不行再重拍      謝謝!!

看起來是待機電源沒出來,待機電源範圍很小不難修,不相關的先不要亂拆以免災情擴大。

下圖紅框內就是待機電源迴路,箭頭所指那顆小電容嫌疑很高:

紅框右上方那顆電解電容似乎有爆漿的痕跡,那顆應該是待機電源濾波電容,也換掉試試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 材料行老闆看到晶體說安,壞的話保險絲會燒毀,老闆幫我測試全數沒壞,我裝上去了..... 問題還是 ...

人好好阿 我那家店規定不能給客人提供技術諮詢阿n_106| 也不能夠幫客人換跟測量
看到新手來連焊槍焊錫是什麼都不知道就想做電路 而我只能夠告訴他那些零件放在地下室有人會告訴部你放在哪裡n_132|

网友F:
小心電容上殘餘的高壓
你已經有了DC300V的電壓了
接下來就照著YSE版主的話去測量就好了
只要細心一定能夠抓到問題的n_127|

网友:
無 +5VSB 先查大電容電壓是否為 156V

無則  含橋整前電路先查

有則查+5VSB生成電路,含小顆的變壓器!!

网友: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那顆c102如果是高壓陶瓷電容(222~472/1kv~3kv),拆下來量量看吧,之前我修過ss-380hb大電容有3百多v卻無輸出,最後查到是高壓電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心得~~~不知所云,胡亂衝...

根據你的描述,通電後無法啟動PSU.........

貴論壇我瀏覽約半年多學不少,我 60歲了。養兒女沒什用錄用,電腦亂了拜託兒子幫我灌一下,兒子會大聲公免強答應一托七天,(兒子跑電腦配件及組裝)還得自己親自送回。我學會自己組裝電腦灌各種軟體(貴論壇是寶地).......難不倒啦。各位都是很熱心,我會慢慢弄好它的,海韻是有保固沒錯,肯學就會有觀念.......感謝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好好阿 我那家店規定不能給客人提供技術諮詢阿 也不能夠幫客人換跟測量
看到新手來連焊槍焊錫 ...

那天我去電料行,一位歐吉桑拿著一台三用錶來,表明"要換電池"?!
於是頭家娘拿螺絲起子幫他拆開換了顆9V電池,臨走前因為錶筆沒插
回電錶上了車又趕緊回頭,我順手幫他裝上~~

電料行如果是生意很好那種、規模很大有請人那種,通常店家是不會
有額外服務的。因為到電料行的人其基本條件是"須具備一定的電子
相關知識",店家視為理所當然~~在忙的情況下不會多管只賣零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貴論壇我瀏覽約半年多學不少,我 60歲了。養兒女沒什用錄用,電腦亂了拜託兒子幫我灌一下,兒子會大聲公 ...

維修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相關知識才能避免危險~~要修某個東西就必須得懂
它的運作原理才有辦法故障排除。有無辦法找到故障點、有無辦法取得零件
都是兩回事.....維修沒這麼簡單.....更不能將本論壇當作投機取巧省錢論壇
因為我們沒告訴你~~~弄不好可是會連命都沒有的!要小心操作...

爬文吧~~搞懂這鐵盒子內什麼是什麼、組成架構、運作原理才有辦法修~
資料這裡有必須自己找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維修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相關知識才能避免危險~~要修某個東西就必須得懂
它的運作原理才有辦法故障排除。有 ...

是的,感恩提醒,我會注意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心電容上殘餘的高壓
你已經有了DC300V的電壓了
接下來就照著YSE版主的話去測量就好了

是的,感恩 ! 我會細心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是待機電源沒出來,待機電源範圍很小不難修,不相關的先不要亂拆以免災情擴大。

下圖紅框內就是待 ...

電容試爆瞭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是待機電源沒出來,待機電源範圍很小不難修,不相關的先不要亂拆以免災情擴大。

下圖紅框內就是待 ...

Qo 165K   VBOS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是待機電源沒出來,待機電源範圍很小不難修,不相關的先不要亂拆以免災情擴大。

下圖紅框內就是待 ...

大大.. 電容已拆下下方爆了 ,IC 跟 HI-POT 要拆下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 電容已拆下下方爆了 ,IC 跟 HI-POT 要拆下嗎?

先將電容換新品試試看,其他的先不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將電容換新品試試看,其他的先不要拆。

知道了   謝謝 !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謝謝 !

小變壓器右上方那顆3300μF電容可能也漏液了,一起換掉試試看。

楼主:
大大..兩顆電容都換了,扔是無法啟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Qo 165K   VBOS

Qo165K ---->應該是Q0165R  ---> FSQ0165R

datasheet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S/FSQ0365RN.pdf

相關 Application Notes

http://www.fairchildsemi.com/pf/FS/FSQ0365RN.html

可已先量不上電量其MOSFET是否正常

可參考狼大文章 量DS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50&t=806171&p=13

--> 上電  PIN2  VCC電壓 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Qo165K ---->應該是Q0165R  ---> FSQ0165R

謝謝 ,我慢慢的爬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維修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相關知識才能避免危險~~要修某個東西就必須得懂
它的運作原理才有辦法故障排除。有 ...

可以體會出來爬文,我認真爬了       感恩!!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慢慢的爬文

Qo165K   拆下來了,明天換上      謝謝 !!

楼主:
Q 165 R 這顆IC市面上買不到,....

网友G:
大您先看一下wish大的文,基本的5v要先找出來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狼大這篇沒5v的檢修圖文並茂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ghlight=power%2B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您先看一下wish大的文,基本的5v要先找出來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謝謝你 ! 我會好好地爬......

网友:
topjui大請問一下無法啟動是上電腦按開關無法啟動還是單power上電無動作,您有用條焊錫或銅線將綠線跟任一黑線短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保險絲那一顆 ???

1095圖片 那張上面的 黃色4腳 與下方的ˊ黑色包覆電阻還是保險絲 測一下@@ 你給的圖片不適很完整沒標示110 由那進去
由圖研判  AC 110 是由NL 這2點輸入 擬由這地方查起  電桿線圈 斷了也會不過電喔細察一下

楼主:
好的,謝謝你 ,我仔細查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你 ,我仔細查

這顆晶體我量,店家量起來都怪怪的,店家查無這種料號。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顆晶體我量,店家量起來都怪怪的,店家查無這種料號。

哈....網路有出售,來買一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網路有出售,來買一顆...

蕭特基 整流 二極体       http://img.ruten.com.tw/s2/0/ab/bc/21105293255612_302.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蕭特基 整流 二極体       http://img.ruten.com.tw/s2/0/ab/bc/21105293255612_302.jpg

新朋友要先看版規,第一篇已經有版主提醒了,這篇又再貼外連空間。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