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顆IC規格 麻煩大大了 (536 S717 四隻腳的)

楼主(2014-06-01):
2005年製造
LG電漿電視 42PX4RV上的Y板 (在T3變壓器旁邊)

今天搞壞旁邊的一顆IC,板子上有編號是IC9(不知道是不是穩壓用的...)
有四隻腳 零件上面刻有 536 S717
真的糟糕了,不知道好不好買,價格如何...A害
不知道大大可否知道規格或是可替代品呢?謝謝

它是貼片在上層的電路板

网友:
h大,請養成習慣,將該元件所在的電路板圖片,正反面至少各PO一張上來.
看似光耦合器,如果1-2腳間約有1-1.2V的順向二極體壓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AUK SPC717M Photo-Coupler
http://www.weltronics.com.cn/pdf/pline/AUK/12438207544419.pdf

要尋求替代 ,請務必要提供該元件所在的產品資訊與電路板型號及圖片, 不然都是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AUK SPC717M Photo-Coupler
http://www.weltronics.com.cn/pdf/pline/AUK/12438207544419.pdf

已經補上了  麻煩大大  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補上了  麻煩大大  感激不盡

3#lazy大,已給予提示,可調出其正下方8PIN_IC的datasheet,跑一下線路,有利維修方向.

网友B:
先看IC8的datasheet,看它的接腳輸出,參考一下....

大概能看出IC9了,在交換式電源上,這顆大概是光偶合ic,應該很常見....

不過!若要維修時,拆廢板零件可能會比較快喔!!

楼主:
外觀跟SPC717M極像(但不知規格是不是一樣..這我就外行人了)
但剛到拍賣或是X華等電料行網站查看,PC817好像又比較容易買到的樣子
還是不太清楚

网友:
就是817了  這是常用的隔離器  光電式的
很好買的 一個價格5元有找沒找的話那頂多10元以內
詳細我不知 每間店的波動很大

网友:
在那那缺口的左方是不是低壓區 右方是不是高壓區
左方的IC101 是不是TL431 或是XX431
右方是不是 接近去8隻腳的IC 然後那8隻腳有一隻又通往那個三隻腳立起來頭上還有個洞的晶體
如果這些都是的的話那就確定是光耦合器了

一般的817買回來之後 把她的小腿給剪了 大腿留著就能貼在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IC8的datasheet,看它的接腳輸出,參考一下....

大概能看出IC9了,在交換式電源上,這顆大概是光偶合ic,應 ...

IC8 上面是刻 200D6

网友C:
引用 楼主:
IC8 上面是刻 200D6

參考NCP1200(60KHz)
http://www.intusoft.com/onsemipdfs/ncp1200.rev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NCP1200(60KHz)
http://www.intusoft.com/onsemipdfs/ncp1200.rev6.pdf

大大冒昧在請教一下,所以是PC817就能替代嗎?
謝謝你!!

楼主:
今天去買
2家店都只有817c
我買一顆也不知道對不對
有這顆的資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