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完修],ASUS F9E 無過電,不開機求助

楼主(2014-06-02):
第一次拆修筆電....此台外接電源無充電燈號,也完全無法開機。
1.拆開後插上變壓器量"黃色圈"PIN +19V無電壓,且對地有短路現象。
2.發現"紅色"圈起IC已經爆掉。
請問:
1.這顆爆掉IC用途與正確型號?(15 1E87 google不到...)
2.電源部分是否有異常?還是該爆掉IC換掉就好了??
第一次在此發言,先感謝各位幫忙。

网友:
紅圈那顆是電容,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0867-1-1.html

楼主:
感謝lazy104大回覆,
依電容上打的型號15 1E87 對照 Panasonic POSCAP TQC-Series 電容還是不知道正確型號、規格啊~~
明天材料行開門就先去買來換換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azy104大回覆,
依電容上打的型號15 1E87 對照 Panasonic POSCAP TQC-Series 電容還是不知道正確型號 ...

直接拆掉不就可以先知道結果了

网友:
這電容,不知規格,可查電路圖-付ASUS F9E 電路圖

295.53 KB, 下載次數: 48

1.39 MB, 下載次數: 47

1.39 MB, 下載次數: 56

楼主:
感謝大家幫忙!電容換掉後已經可以開機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