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iewsonic VG900 影像模糊不清

楼主(2014-06-02):
最近發現畫面突然變模糊.像是無對到焦..有點難看..眼睛酸..

有把軟排線拔起來清過.但沒有用..在想說是否是電容所引起的.但看外觀並無隆起..想請問各位大大.還有啥原因....

照片上看比較沒有模糊.但真實真的較模糊..(照片怎都向左倒??)

网友:
主機板電容全部更換   換看看把!!

這型有點年紀了

楼主:
現在也只能先換電容試試..
結果如何再上來說結果...

网友:
電容+1,
主要是AD板上的電容... 魔鬼藏在細節中!!
有那種看不出容質異常, 或是下漏看不出的電容!!

牛遇到二台ViewSonic VP171, 都是AD板的 "一顆" 電容出問題...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361

在站上有看過某位大大, 是在開機情形下,
把一顆電容接地, 再利用那顆電容的正極去接觸板上的電容正極,
很快的就可以找出有問題的電容!!
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了解..
等假日再來把電容全換過..
再告知結果如何...多謝

网友A:
在這裡的前輩都太利害了,我以前維修經驗,除了爆的電容會換以外,就直接換ad板了(以這個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這裡的前輩都太利害了,我以前維修經驗,除了爆的電容會換以外,就直接換ad板了(以這個故障原因). ...

所以大大你也遇過此情形囉..

最近有時間就來換看看..

网友:
印象中這台 偏光膜 會壞~還有~AD-TCOM 排線 會接不良~擦一擦就好~
還有 高壓版也是容易故障 特別是 進入端的電容

楼主:
我也怕說是偏光膜..
且排線也已經清過了..
就只剩電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