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42E5100 送訊號進入就成白畫面

楼主(2014-06-02):
開機正常.收不到信號.原以為是TUNER部分壞了.找到一片拆機好的裝上後還是一樣..想說測一下AV及電腦輸入.沒想到都沒有信號...而電腦進入畫面後就成白螢幕.無信號時是藍色...

网友:
請遵守板規,將圖片貼上來吧!

网友:
會不會韌體壞了?

网友A:
記憶IC壞不然就你DC-DC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IC壞不然就你DC-DC壞!!!

現在問題是.只要一有信號進入就成白畫面..頻道掃描.後就固定在第2台..藍畫面

网友B:
已經排除視訊盒問題~往主板下去查吧~這片主板壞韌體的機率滿高的~主板的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經排除視訊盒問題~往主板下去查吧~這片主板壞韌體的機率滿高的~主板的照片呢? ...
已經貼圖.軟體穩題如何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