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安裝問題

楼主(2014-06-02):
想請問一下大家,之前安裝窗型冷氣的時候因為機體體積太大,安裝的師傅硬是把鋁窗拆掉了

現在想要換成分離式冷氣,但是問題發生了,因為鋁窗被拆掉,如果有鋁窗就可以直接找人來放片玻璃上去,現在沒有鋁窗這個窗口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网友A:
主擋材:
1.木板+防水漆
2.玻璃一片
3.不鏽鋼0.4mm一片

填充:
1.矽利康
2.PU發泡
3.水泥

材料請自由選擇,歡迎提出討論

你想要塞住還是活動的?

网友B:
如果不願意再花錢做窗戶.就讓它留在那裡當門神.

网友C:
塞一台LCD?

网友D:
可以使用較硬的珍珠板、白色的封箱膠帶和矽利康及發泡劑,
我們家是這樣把窗型冷氣的安裝後剩下的空洞填起來的!

使用合尺寸的珍珠板,並使用白色封箱膠帶把珍珠板貼上一或二層!
加強一下珍珠板的強度,以防風吹日曬,
然後把珍珠板裝上窗戶,使用矽利康將板子及窗戶四週跑一圈,
再視狀況使用發泡劑將細縫填補一下!

以上,所需的東西都可以在特x屋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擋材:
1.木板+防水漆
2.玻璃一片

我想說做固定的

我之前有去裁了一塊像砧板的塑膠板,用矽利康來封另一間有鋁框的房間,我是把塗在鋁框,再把塑膠板壓上去,最後再塑膠板與牆壁的縫擠上矽利康,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最後一個動作沒有把矽利康抹平,造成下雨天與還是會跑進來

現在這間房間連鋁框都沒有,怕說這樣黏,下雨天的時候會比那間有鋁窗的房間漏水漏得更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願意再花錢做窗戶.就讓它留在那裡當門神.

可能沒辦法這樣做,因為它沒有鋁框,下雨天的時候水會從縫跑進來

所以想趁著裝新冷氣的時候,把這個問題也解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一台LCD?

哈哈
還滿想這樣做的~
等我解決這個問題就在上面掛一台LC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較硬的珍珠板、白色的封箱膠帶和矽利康及發泡劑,
我們家是這樣把窗型冷氣的安裝後剩下的空洞填起 ...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使用矽利康將板子及窗戶四週跑一圈"這個動作做完後需不需要用東西把它抹平?

因為我之前也是這樣處理其他房間,下雨天的時候還是會跑雨進來,我已經把四周都塗了厚厚的一層了...

网友:
天花板輕鋼架邊框是L型作成口字型,
固定在冷氣窗上,在上玻璃就可以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使用矽利康將板子及窗戶四週跑一圈"這個動作做完後需不需要用東西把它抹平?

你的作法是對的,
但是要抹平和壓下去啊!
請參考這裡:
http://pin88625.pixnet.net/blog/ ... B%E6%96%BD%E5%B7%A5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 ... /20110819/33607574/

网友:
窗口是在一樓還是二樓以上,一樓就是內外都封。二樓以上就麻煩,要封窗口內外中間,再封內層。不過,你還要注分離式的管路是否也是要從這窗口進入,如果是,那就更麻煩了。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的回應
綜合大家的意見後,我打算將不鏽鋼鎖在上面,再搭配矽利康把玻璃放上去

非常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