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TC-37VGL的有聲無影有背光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4-06-02):
電視出現有聲無影的情形,量了1084的壓降,
由上至下為
0.4V
1.7V
3.29V
請問這是否正常?

网友:
輸出1.7V~~~輸入3.3V

好像合理~~你跑下線路看給誰用的,就知道輸出是否合理了

网友:
照片不太清楚, 看起來這顆應該是富鼎的APE1084可調型
http://www.a-power.com.tw/files/ ... PD_File/APE1084.pdf
輸出要看旁邊兩個小電阻的分壓值

Pin3(輸入)=3.3V
Pin2(輸出)=1.7V
pin1 1.7V-Vref1.25V=0.45V(近0.4V)

從數據來看這顆應該是正常的~~~

楼主:
有背光無OSD,拆下電視盒發現一堆爆漿電容,換新電容後,情形依舊!

网友:
我家也是這台,昨天下午也忽然掛了,情況一樣,有聲無影,led背光會亮,但沒畫面。

网友:
tcom保險絲先查一下是否開路

楼主:
直接報修,結果維修人員說面板沒壞,TCON壞了,但邏輯板和面板是一體的,要價$9500,
懷疑的是維修人員連殼都沒拆就說是TCON壞了,真是神奇!!
附上邏輯板的照片,那裡買的到TCON103-F?

楼主:
F1應該是TCON的保險絲
插電未開機時
1. 0.24V
2. 0V
插電開機時
1. 12.17V
2. 0.3V

應該是燒掉了吧??
可以直接先短路測試嗎?

网友:
自己修比較省,你來此論壇是要買零件嗎?

楼主:
To:ayu05202003 這顆料看來很難買,而且問題點應該不是TCON,有可能是F1(保險絲)有問題,比較再意的是F1零件旁的24V/1.6A是什麼意思? 保險絲規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To:ayu05202003 這顆料看來很難買,而且問題點應該不是TCON,有可能是F1(保險絲)有問題,比較再意的是F1零 ...

是的!!   要用 1.6A 耐壓24V的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To:ayu05202003 這顆料看來很難買,而且問題點應該不是TCON,有可能是F1(保險絲)有問題,比較再意的是F1零 ...

你覺得tcom是哪一片?
保險絲拍賣網和各大電子零件賣場都有賣,
維修最怕腦筋轉不過來,多動動腦,
問題都查出來了就勇敢去修,
反正原本就是壞的,修不好頂多也是壞的,
當作修好就是賺到,
祝你完修,記得發完修帖分享經驗

楼主:
直接用OK線短路後,並且量電源接地有無短路現象後,就直接上電,出現畫面,看來是保險絲問題!
感謝各位幫忙,接下來就是找相同規格的元件換上去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我是電子門外漢,初到貴論壇就遇到電視掛掉,一看大家的討論,才發現這完全就是另一個世界啊!真是太專業了。

昨天看到檢查保險絲,嗯,這個簡單的我應該還做的到,第一次看到T-CON這個詞,第一次看到原來有這麼迷你的保險絲,用電錶量連嗶聲都沒有,應該是保險絲燒了,但沒解焊過這麼小的保險絲,手邊的電烙鐵又有點舊了,也不敢冒然做短路測試,暫時不能肯定是不是保險絲問題?還好有先上來看後續的討論,就大膽做一下短路測試,結果畫面出現,真是太好了!(我完全就是樓主的影分身啊!)

接下來就是去買支新烙鐵,然後想辦法去買保險絲回來換了!真是感謝各位的協助,尤其感謝樓主發這篇文,完全是同款電視同樣毛病,如果不是看到這篇,可能就要花大錢換新電視了!

网友:
看了好多沒影像的故障原因都是T-CON故障,不然就是A/D板.

网友:
你好,我的也是國際牌TC-37VGL的有聲無影,照各位先進的說法真的可以解決,但1.6A 耐壓24V的保險買步到,請問哪裡可以買的到,謝謝!!(真是巧我家的也是6月初掛的,難道同一批時間到就 ......)

网友A:
我在桃園市的電子材料行買不到這種smd的保險絲,昨天上露天有問到一個店家有在賣,一顆才3元,最少要買10顆,30元,嗯,沒關係,本來就打算多買幾顆備用,但因為是從大陸寄過來,運費要100元,才剛下訂,要等下禮拜才收的到吧!

原本詢問的頁面賣的是自恢復型的保險絲,我只問他說24v1.6a,然後大約的長寬尺寸,賣家說有,我就買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自恢復型還是一次型的?如果是自恢復型的,那裝了應該就不用再換了,下次再跳脫,只要斷電等它復歸就好。

本來想真的不行就跑一趟台北光華商場,但既然網路上買的到,100元運費也比我去台北的車費要便宜,如果買回來可用,我打算裝1顆留2顆,所以有7顆可以送出去。但現在不能保證,一切等收到貨再說。有需要的還是先出去找找,真找不到就等我一下吧,如果我的可用,你們可以私訊地址給我,我再寄給你們。

ps:我有一個蠢想法,24v/1.6a,換算起來承受功率是38.4w,以功率來換算,相當於20mm的玻璃管保險絲250v/015~0.16a,有250v/0.16a規格的玻璃管保險絲耶,用飛線接這種大顆的保險絲可行嗎?畢竟這種玻璃管保險絲容易取得,更換也比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個蠢想法,24v/1.6a,換算起來承受功率是38.4w,以功率來換算,相當於20mm的玻璃管保險絲250v/015~0.16a,有250v/0.16a規格的玻璃管保險絲耶,用飛線接這種大顆的保險絲可行嗎? ...

保險絲規格不是這樣計算的,電流值是指斷路前可承受最大電流,電壓是指斷路後可承受電壓,所以用一般250V玻璃管保險絲代用電流一樣要選1.6A。

保險絲規格除了電壓電流之外,熔斷速度也是重要參數之一,所以還是建議更換同規格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規格不是這樣計算的,電流值是指斷路前可承受最大電流,電壓是指斷路後可承受電壓,所以用一般250V ...

了解,多謝ysc大大的解惑!

网友:
我今天跑了光華3家大型電子零售電都沒有相同規格,但有一家大小差不多,但是是2A的電壓好像超過24V,請問可以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桃園市的電子材料行買不到這種smd的保險絲,昨天上露天有問到一個店家有在賣,一顆才3元,最少要買10顆 ...

那麻煩你到時如可用!在賣我兩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麻煩你到時如可用!在賣我兩顆!

如果可用的話,1顆才3元就不用客氣了。光是版上的朋友幫忙,我等於省下了幾千元的修理費,已經是賺到了!

网友:
會燒保險多半都是還有其他問題造成的~還要再觀察一段時間喔~~~

楼主:
目前先用ok線先短路,過了四天目前正常

To: javi0204
我也是找不到這顆料,可以賣幾個給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先用ok線先短路,過了四天目前正常

To: javi0204

等下禮拜收到貨,如果可用的話,再給你們兩位一人3顆(只要沒再冒出第三個人的話)。

另外,如果是我,會接一顆250V/1.6A的玻璃管保險絲來頂著先,應該比只用OK線要安全一點!

网友:
那就先謝謝javi0204 !!  另外我發現視訊盒有輕微爆電容,但這是在前端,TCON是在最後端,兩者有關連嗎?

楼主:
我想應該是沒關聯!
我的電視盒一堆爆漿電容,全部換日系電容後,轉台速度有變快點!!

网友:
恭喜完修~~敢拆就有機會修的好~

网友:
保險絲到手,我也完修了,謝謝大家的幫忙。明天來去寄保險絲!(我還沒權限貼圖,只能請各位自己點開來看了。)

焊的很醜,沒辦法,第一次接觸這麼小的東西!沒關係,能用就好。

既然都拆了,順便分享一下我的小機關,已經改半年了,個人覺的超好用。
不知道各位對電視的喇叭有何要求?要改善電視的聲音,不外乎就是加裝家庭劇院系統,但是電視的聲音輸出接上去,就必須另外用家庭劇院系統的遙控器才能調整聲音大小,除非你的電視原廠就有搭配的家庭劇院系統可選,不然就必須忍受兩支遙控器的不便。

可是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接上好一點的三件式電腦喇叭,大約2千元左右,就夠用了,但又不想拿2支遙控器,後來想想,心一狠,就把電視拆了,拿兩條喇叭線,從電視的小喇叭上面直接併聯聲音訊號出來,接成1個3.5的立體聲母插座,把電視背殼右邊挖1個洞,讓插座可以穿出來,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我可以隨便接上一組電腦喇叭,電視發出的任何聲音,都同步可以由電腦喇叭發音,音量大小一樣由原本的電視遙控器控制,不但達到我要外接喇叭的目的,還可以用原本的電視遙控器調整音量大小,看電影的時候,完全就是另一種感動啊!

直接兩條線併聯焊到喇叭的正負極。

這是另一邊的喇叭

接成1個3.5立體聲母頭

在背面外殼右下角挖個洞,要夠大,好讓母頭可以穿出,反正都挖了,為了以後方便,還是挖大一點好。

組合

從此愛接那組喇叭就接那組喇叭了!

网友:
謝謝各位的指導終於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