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如何燒錄 SOP-8 晶片?

楼主(2014-06-02):
燒錄器附的SOP-8  轉至 DIP-8 的轉接座,DIP-8 上有活動的座夾,
轉接到 SOP-8 上只有焊墊,要做程式燒錄時,是要把晶片焊上去嗎?
如果是要焊接在轉座上,燒完要解焊下來還挺麻煩的,
一旦燒錄數量多時,轉座上的焊墊很快就會因重複加熱而掉落!
不知各位前輩是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對SOP-8 晶片的燒錄工作的?

网友A:
有燒錄彈跳座
http://bbs.pigoo.com/thread-51450-1-1.html 最下圖

或者下面這種單一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0154050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710721522

网友B:
那種要用焊接的!!

沒錯!!

彈跳座通常是用在主機板BIOS的規格

24CXX  彈跳座就夾不住了,  我都是用焊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燒錄彈跳座
http://bbs.pigoo.com/thread-51450-1-1.html 最下圖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我有看了這樣彈跳座,不知是壓下去就卡住,
燒完再取出來的嗎?要不然總不會燒錄時要一直按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種要用焊接的!!

沒錯!!

謝謝您!

這麼說來 焊接板就是消耗品,要多準備幾片,以備壞了更換!?

楼主:
dcstudio  SOP8 腳座 https://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54137900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但是細看這種轉座好像不適合用在燒錄器上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我有看了這樣彈跳座,不知是壓下去就卡住,
燒完再取出來的嗎?要不然總不會燒錄時要 ...

壓下外框時接點會同時往外張開, 然後放下IC; 放開外框後接點會回復卡住IC!

特別要注意尺寸!! SOP8 也有很多種細項規格, 如3#eson大所說的有些轉接座跟IC不合也會夾不到.

操作照片只是提供參考, 這類轉接座種類有很多;
像我以前公司用的是按下去還會將IC頂起來的(容易取出), 放下去只要位置差不多自己就會滑下對準,
那種是專給產線量產用的, 不過單價很高~~~

网友C:
利用28AWG 以下的線

网友D:
引用 楼主:
dcstudio  SOP8 腳座 https://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54137900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但是細看這 ...

SOP8的話, 我都是這麼的轉成DIP到主機板或是燒錄器上使用!!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下外框時接點會同時往外張開, 然後放下IC; 放開外框後接點會回復卡住IC!

感謝您很清楚的圖片說明。
這種彈跳座有分寬板和窄板,兩種分別適用不同的晶片,
所以說基本上會用的這兩種的話要分別買,無法一魚兩吃,
像烏骨雞學姐賣場那款彈跳座,應是寬窄板做在一起的轉座,這個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P8的話, 我都是這麼的轉成DIP到主機板或是燒錄器上使用!!
FYI..

原來這款要再搭轉板和pin,不過那賣家只賣座,沒賣板和pin,
有點可惜說,否則一起買省些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28AWG 以下的線

對吼!
像我這不常燒的可以考慮用飛線來處理,
最省錢了!

网友E:
有一種克難方式是膠帶+不導電夾子,讓IC腳可以碰焊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種克難方式是膠帶+不導電夾子,讓IC腳可以碰焊盤

夾子倒沒試過,有用膠帶試了一下,發覺不大容易粘到定位,因為手會抖啊!

改天再來找個合用的夾子試看看,謝謝狼大的指導!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來這款要再搭轉板和pin,不過那賣家只賣座,沒賣板和pin,
有點可惜說,否則一起買省些運費。 ...

感謝!收到轉座,趁今天有空來惡搞一下。

网友:
拿曬衣夾夾住,用你那台燒就好~這個便宜簡單~

网友:
我記得有一種膠帶  它會導電
只要將它剪成 1mm 然後再折成波浪狀 這樣再用膠帶壓下去就一定可以導電了
或是利用LGA755座

网友:
燒晶片?
老闆!炭烤可以嗎?
三分五分七分熟,都有說~

网友:
用錫膏可行嗎?暫時導電。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