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a2231wm 有電源,訊號2秒後即滅

楼主(2014-06-02):
請問各位前輩大大指點:

優派 va2231wm 有電源,訊號2秒後即滅,電源板部分電容全部更新,訊號還是只閃2秒後即滅

AD板部分小弟不懂,還煩請各位前輩大大指點~謝謝!!!

网友A:
試試燈管吧...
燈管掛掉的機會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燈管吧...
燈管掛掉的機會挺高的!

燈管恆亮,訊號一閃一閃!

网友B:
24C更換釣 再者看能不能近工廠模式  這樣問題疑似 BIOS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更換釣 再者看能不能近工廠模式  這樣問題疑似 BIOS掛點

請問大大~

24C是指..........?

工廠模式有試過,無法進入~

网友C:
AD板~右下角3顆 8pin 的IC ~ 將編號寫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板~右下角3顆 8pin 的IC ~ 將編號寫出來

大大您好~如圖

請問大大如何檢測這3顆IC,謝謝!!!

网友C:
24C16 換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C16 換掉試試

謝大大,最近加班中,暫時先擱著,拼經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