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喜美k6 3-4檔換檔抖動

楼主(2014-06-02):
如題
弟3~4檔皆有提前現象.
約50km就會要跳下一個檔位. 導致車子抖抖抖的
有調過提早換檔線  也是抖
所一在懷疑變速箱的問題
不過其他檔位到十分正常 只有跳4檔有問題 但速度夠了在65km就不抖了
求助高手

网友:
引擎腳有查了嗎?

网友:
應該是引擎腳吧~~~
我是開K8的

网友A:
引擎腳先檢查一下吧

要換就換原廠的引擎腳....副廠的撐不了多久就壞了

引擎腳若沒問題--->就把變速箱的油全部換掉

网友B:
請您檢查紅箭頭部份橡膠塊是否有裂痕或是上下不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檢查紅箭頭部份橡膠塊是否有裂痕或是上下不對稱

您好 我有檢查過左右的引擎腳  看似乎都OK!
不過我N檔入D檔到沒啥抖動(並不大),覺得不會是 引擎腳的問題!

网友:
我4年前,才把我的 手排 k6 換成 新的 civic 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擎腳先檢查一下吧

要換就換原廠的引擎腳....副廠的撐不了多久就壞了

N檔入D檔到沒啥抖動(並不大)  所以覺得應該不是 引擎腳的問題
不過您說到變速箱油.....記得剛換完 有比較好....之後就每況愈下....
所以才會猜是變速箱問題
目前在走走停停只好把檔位入在d3 讓他進入不了d4.....

网友A:
引用 楼主:
N檔入D檔到沒啥抖動(並不大)  所以覺得應該不是 引擎腳的問題
不過您說到變速箱油.....記得剛換完 有比較 ...

引擎腳用手電去照--->有裂縫都要換

上面的那一顆--->若要換的話是最貴的

剛換變速箱油--->狀況好一點

代表變速箱油路已經有一些堵塞了或濾網已經塞住了

換濾網--->要拆變速箱--->零件沒多少錢..工錢很貴

要不.再開個一千公里--->再換變速箱油...試試看

變速箱油--->要按原廠規定里程---->按時換油

网友:
他們換變速箱潤滑油時師傅都不順便換掉濾芯(網)?

网友C:
請問你的"抖"是怎樣的情形?? 是連續抖好幾下,然後又不抖了嗎?
因為我最近也偶發"抖"的情形,有時是在時速80~100間,就是頓頓頓好幾下,然後馬上又好了。
有看一下轉速表,是正常的,沒有忽快忽慢的情形。
車廠師父是說避震器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的"抖"是怎樣的情形?? 是連續抖好幾下,然後又不抖了嗎?
因為我最近也偶發"抖"的情形,有時是在時速8 ...

一直抖, 那感覺就像是
騎打檔車 一開始檔位入2檔
的抖抖抖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擎腳用手電去照--->有裂縫都要換

上面的那一顆--->若要換的話是最貴的

我抖動的感覺就像是
騎打檔車 一開始檔位入2檔
的抖抖抖的感覺(速度不夠 提早打入檔位而抖動)
其餘檔位皆沒有這樣的問題!

當初是接二手車 剛來時就先大保養過了
該換的濾網也都換了!
真要動到拆變速箱可能就等開到掛點吧!
目前已接手兩年 都一年一換油(一年都開不到5000km)

楼主:
自問自答
之前只有調過 引擎室裡的變速箱線
所以.....SORRY!
不過自排油鐵屑還真的蠻多多的!!

感謝大大們的幫忙與協助

网友:
這裡真多省錢祕技.又偷學到一招了.

网友:
檢查看看傳動軸  可能是委掉了

网友:
我支持版大看法
3-4檔提前換檔(1-2-3應該也會只是影響程度較低沒有造成明顯抖動)
導致動力不足而抖動
抱歉沒有解決方案  只能精神上支持你
在這個方向上跟師父討論(如同你01查到的訊息)
找個會調的調一下  解決的機會應該很高

网友:
請問樓主您調這裡嗎

您也太神了,沒有油壓表還抓的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