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普騰 電冰箱的故障情形 與化霜部分 (附圖片)

楼主(2014-06-03):
請教普騰 電冰箱的故障情形 與化霜部分 (附圖片)

請問這台普騰電冰箱 故障情形是到一定的時間除霜就無法再啟動運轉了~
除霜定時器摸起來是沒有再動作的手感

冰箱 -13度開關測量正常 溫度保險絲也測量沒有問題(通)

除霜定時器也換了一個全新的(一模一樣 包含腳位顏色 排列順序)

壓縮機 啟動器(2腳)也換新品

現在問題來了 除霜定時器為何到了除霜行程 不會再啟動呢? 要手轉才會再次啟動

真的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 除霜定時器 因該是沒有接錯 (按照原來的接法)

有沒有前輩可以指教一下 感謝

网友:
很可能是除霜電熱管斷線無法加熱,由於一直處於除霜狀態又無法達到除霜完成溫度,所以除霜定時器就停住了。

建議先測量除霜時電流是多少,這樣比較好判斷。

网友:
化霜時2/3腳導通由於加熱器斷線所以化霜計時器沒電讓他轉動當然會停下來了

网友:
詳見  tsao0427大  12#原理說明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

已完修 確定是電熱管燒壞了

完修

完修

加熱管燒毀

加熱管燒毀

网友: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您換電熱管是否需要移開蒸發器跟重灌冷媒,小弟上次碰到一台聲寶sr560,主訴壓縮機不停,冷藏室低溫不足,也是懷疑電熱出包,問題是電熱管位置在冷凍室跟冷藏室的隔板間,靠近冷藏室一側,跟您的相片很像,因為冷凍室跟冷藏室的隔板拆不下來,請樓主指點了,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