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變壓器請教

楼主(2014-06-03):
各位先進,

在下是新手, 可以讓我請教一個笨問題?
附檔是音箱(喇叭)用的變壓器(電路板上寫的是AC的)

在輸入端接電後,右邊在不連接電路板情況下,量測不到 AC 輸出電壓?
不接電下, 以電阻檔量測, 輸出端兩接點是短路的

這樣這個壓變器有沒有故障呢?

這裡無法夾附檔, 麻煩移駕到 AC變壓器

网友:
輸出的線圈大概已經燒燬了,所以輸出才會短路,當然量不到電壓。。

网友:
量測不到 AC 輸出電壓-------------變壓器輸入端要有110v如正在輸出端應該有15v

如沒有就是變壓器故障

网友:
變壓器空載,並在輸入端串入交流電流表,觀察靜態電流值,若大於50mA(視變壓器瓦數而有不同),則有部分短路可能.

网友:
joneslin168大您應該可貼圖了,看一下版規及一些貼圖教學,論壇有搜尋,可以善加利用,外連可能會失聯的喔!

网友:
一般的交流電源變壓器(100W以下),其靜態電流約在1-3W左右,可自行作測試,在不斷電下,其累積耗電量亦不可小看.

网友A:
應該是初級圈(接電源那側)斷路導致輸出沒電壓,建議不接電狀況下用Rx1檔量一下初級圈電阻值多少?若是無限大那就是開路了。

有些變壓器初級圈還有加溫度保險絲,燒斷也會造成無輸出,也遇過出線與漆包線相接處接觸不良,銅線部份出問題的概率是有但很低,尤其二次側線徑較粗很難用到斷線,而二次測若短路則插電一下子整個鐵心就會發燙,這很容易判斷。

變壓器初、次極線圈用歐姆檔量起來都是短路的,差別只在電阻值高低,若是開路才是故障的。

网友:
內建溫度保險絲,剪開膠帶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初級圈(接電源那側)斷路導致輸出沒電壓,建議不接電狀況下用Rx1檔量一下初級圈電阻值多少?若是無限 ...

謝謝y大,回覆得非常詳細,在下長知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y大,回覆得非常詳細,在下長知識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7591-1-1.html
我這篇維修實例給你參考...
重點就只有變壓器部分...

网友:
裝在音箱裡的變壓器?
應該是耦合變壓器
100V接到廣播擴大機的高壓輸出,次級接啦叭
PO個線路圖吧

楼主:
這是音箱電路板, AC 110v 經變壓器降壓後, 進到電路板橋式整流, 經檢測點 J2 跳線進入聲音控制電路,
檢測後發現到 J2都還正常, 有 DC 12~15v;  J2後面只剩 1v,
連 15支腳的 IC 拔起來, 量測J2後端還是一樣只剩 1v,
有可能是IC的問題嗎?  又, IC被封起來了, 無法解除封印,
尋求熱心網友解惑, 這顆IC的編號 ?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反面

反面

楼主:
貼錯版了嗎?

网友B:
J2前後是什麼

那顆IC只是上了散熱片

先補焊跟電源有關的線路吧

网友C:
J2補焊
c17(+)捕焊一條線 依原線路 拉到 橋式整流(+)

网友D:
j2接回測紅圈處電壓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J2前後是什麼

那顆IC只是上了散熱片

J2 前為4顆二極体組成的橋式, 橋式之後 J2前, 量到  DC 12~1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J2補焊
c17(+)捕焊一條線 依原線路 拉到 橋式整流(+)

直接供  Vcc 直流給大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j2接回測紅圈處電壓是多少 ???

我量的是 j2 兩端,  和 j2 後端的電壓是不是一樣, 如果是的話, 我量到 1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量的是 j2 兩端,  和 j2 後端的電壓是不是一樣, 如果是的話, 我量到 1v

請測紅色圈 , 大電容兩端 !!!

网友B:
J2兩端電壓應該要在100mV以下
1V太誇張了  先補焊它 或是用銅線取代它

或者是直接接一條電線  從整流器正級接到濾波電容

在上電時然後摸一下有沒有不該發熱的元件再發熱
沒有信號進去時 是不會熱的

网友E:
請直接將圖中紅圈處焊接一條線連結起來,您在量量看電壓是多少,有沒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直接將圖中紅圈處焊接一條線連結起來,您在量量看電壓是多少,有沒有正常。 ...

sorry , 看不到你的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測紅色圈 , 大電容兩端 !!!

有 20v (15支腳 功率 IC 解焊後),  難道是這顆 IC壞了n_0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J2兩端電壓應該要在100mV以下
1V太誇張了  先補焊它 或是用銅線取代它

J2兩端電壓應該要在100mV以下,  是在  0.1v 以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 20v (15支腳 功率 IC 解焊後),  難道是這顆 IC壞了

你焊回去之後再測一次 !! (不知你原來是什麼問題 )

如果電壓偏低 , 有可能是 IC  有問題 !!

但不排除其他因素 , 還需要進一步量測 !!!

p.s : 到目前為止 , 不知你的音箱是何品牌 , 請 po 上音箱的品牌、規格 、型號 !!!

网友:
我猜你應該是拆焊量測後補焊沒補好才會量起來有1v請補焊後或是跨線在量1次看看重點是你本來的狀況是什麼

网友:
請直接將圖中紅圈處焊接一條線連結起來,您再量量看電壓是多少,有沒有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 , 看不到你的圖片

已經重發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