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關於 4~20ma 的問題

楼主(2014-06-03):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我有一個300度 4~20ma 輸出的紅外線溫度傳感器,需要如何才能將她轉成k type 模式 接上溫度表

网友:
一個是電流信號,一個是微弱電壓信號(K type),這轉換過程可能比買一個新的溫度計(如何校準?),還要麻煩.

网友:
電流轉電壓是最簡單的,只要一顆電阻。

如果接上電阻是 1 Ohm 那電壓就是 4 ~ 20 mV 這是不是符合 K Type 的電壓請自己去查,又如要校正數值那這個電阻就用可變電阻。

网友:
這可能要說明一下真正的理由!! 否則 接一個4~20MA的電表就可以了!!

网友:
K type的熱電偶
http://www.omega.com/temperature/Z/pdf/z204-206.pdf
0℃電壓為0V,每上升1℃
電壓上升40.667uV,
300℃時,電壓為12.2mV。

网友:
300度 4~20ma 輸出  這裡假設0℃ 4ma  ~ 300℃ 20ma
轉成k type 模式
(1). 讓 4~20ma 輸出 流入一電阻  轉成電壓_IR
(2). OPA 減法器, offset (1)電壓_IR , 在 0℃電壓為0V
(3). OPA 乘法器, 比例調整(2)電壓_IR , 在 300℃電壓為12.2mV
-----------------------
樓上windata  補充,變化非線性...
寫程式 就不須OPA,
變化非線性  1. 自建轉換表
                  2. 公式分段配合 各段曲線
       上篇DATA SHEET數值表 複製鍵入 EXECL 繪製表格可得 非線性曲線
       各段曲線 取近似直線

网友:
/找一個可輸入4-20ma的溫控器.溫度計.

网友:
我看過國外進口的高精確工業用數字溫度表,內部有個匹配模組需配合不同溫度探棒,例如 K type 0~100 度的或 J Type 100~400 度各要用幾號的匹配模組。
這個匹配模組打開內部就只是幾個精密電阻而已,這幾個電阻的變化再配合 OPA 電路就能讓您想要用的探棒與溫度範圍內有一定程度的精確度。

溫度範圍越大要做的很精確很難,但小範圍的變化就很接近線性,這電路就變得很簡單。
先確定要量測的使用溫度使用範圍,再根據變化表去得到近似的常數值,例如 40.667uV,再用一級精確 OPA 就能輸出了。

如果不厭其煩將不同溫度範圍都帶入計算成為轉換表也不會比較精確,因為探棒本身就會有誤差,雙金屬的含量純度與結合方式都會有不同的表現,只能儘量做好 0 與 100 度時的校正歸零才會比較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