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243S 訊號異常(退修)

楼主(2014-06-03):
這台LG剛拿到時可以正常顯示,但過了約十分鐘畫面會自動不見,但其實背光還是會有的(俗稱黑亮屏吧),怪異的是如果我用燒 錄器接上做測試,則測試畫面就能出來,而且都很正常,但是再換回電腦就又沒畫面了,這兩者之間的電壓完全沒有何差異性,也有想過重燒程序,但手頭上沒有此台的程序可供重燒TEST

銘牌

PI板

AD板

接上RT809F測試畫面

接上電腦時的畫面(800*600)

面板型號

网友:
h兄你要貼上那張面板,驅動板號

网友A:
小弟這款已經棄修兩台了....都換過PI板..AD板...也重燒過....但就是會出現時好時壞...單測面板又能燒機數小時沒問題,直接都改機改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這款已經棄修兩台了....都換過PI板..AD板...也重燒過....但就是會出現時好時壞...單測面板又能燒機數小 ...

25L有更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L有更換嗎?

這顆的25L我手頭沒有所以沒有更換,應該跟2234S那顆25L1005AMC  不能共用吧

网友C:
何不先燒燒看tony大的版本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2&highlight=L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不先燒燒看tony大的版本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22&highlight=LG ...

因考慮到機刑不同用的ic不同,擔心這樣是否可以?

楼主:
ad板電全部更換還是一樣,再不行只好拿2234s的程序來燒看看了

网友:
有沒有換一條全通的訊號線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考慮到機刑不同用的ic不同,擔心這樣是否可以?

你就先備份原本的程序,
不行再燒回來就好了,
有燒錄器應該不麻煩吧

网友D:
你電腦的輸出有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先備份原本的程序,
不行再燒回來就好了,
有燒錄器應該不麻煩吧

己燒過還是一樣,只好再重燒回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電腦的輸出有正常嗎???

電腦是正常的有換別的螢幕測過了

网友:
要不要試看看進入工程模式重新RESET試看看
燒寫的部份遇到會記憶在原本的設定值
RESET後再重新讀取存檔備份

楼主:
謝謝大家,跟朋友借了同機型的來測試過了,兩塊板子(PI和AD)全換過了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