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洋變頻洗衣機(ER)

楼主(2014-06-03):
這次算是第2次跟這台機子交手了,同樣都是開電源後出現ER

根據經驗

1.會檢查水位開關的線頭,經確認3線沒氧化,也換過水位開關,宣告無效.....

2.三洋通病,接頭PIN氧化,經確認都沒有,也都直接去PIN,線接線了

但問題一樣存在   請問前輩們能否指點一條路?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406/03/131325dzpz6re52rk2nn88.jpg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406/03/13125887e7tfhxyn1dx8aa.jpg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406/03/131102b055olgo88g5oaao.jpg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406/03/1310161d1re2i2ssek5kz5.jpg

网友:
那不是ER,是EA

操作基板壞了

楼主:
QQ 請問大大,我把操作板拿回來修了,但沒看到異樣,雖然都是蟑螂爬過的痕跡

网友:
確定是操作基板壞,至於基板上的哪個零件我不清楚

EA是水位偵測異常的意思,

楼主:
但我換了5個水位感知器,除非變頻跟一班的不合用

線路部分都用三用電表檢測過,由基板連到水為感知器都有通

接下來,要想想了

楼主:
今天在決生死,發現把主要IC 用力壓緊,神奇的事竟然發生了,他不吵不鬧,還想要喝水!!

放開後,又開始吵鬧,反覆N次,我回頭就把主要IC改焊下來(用去漬油、接點復活劑好好粉刷一下)

又焊回去,XD一樣

左思右想沒理由,換壓旁邊的陶瓷震盪器、石英震盪器又乖乖的

天阿  耍人不是這樣耍的吧

再來一次通通拆膠、捕焊、拉一拉、搖一搖、焊一焊,疑?

有乖一點了,暫時正常工作中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406/04/2005040j117xj7qlgw014l.jpg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406/04/200428nph8nk5vpopmxqk1.jpg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406/04/200306lhlkzlizhclabn7n.jpg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406/04/200531ppishewsabdh0p0y.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