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冷氣風量開大會比較耗電嗎?

楼主(2014-06-03):
小弟家裡冷氣是分離式的.
之前請人來保養拆解時,發現室內機的風量大小似乎是由一顆馬達帶動 風股滾輪出風.

想問,若遙控器轉風量"大"  是不是只有那顆馬達轉快一點,將加大進出風這樣而已? *(只有那顆馬達耗電一點而已)
還是說連壓縮機也會隨著風量大小而增加耗電量?
PS:以上是基於相同溫度下做比較

网友:
你好,
在您假設其他條件皆相同的情況下,答案是前者。
而室內機風扇的耗電量最大跟最小之間差距不會超過50W,甚至只差20~30W而已。

网友A:
順便借此篇問一下:請問哪位網友知道哪裡買得到冷氣的風鼓嗎?
小弟上個月清室內機的髒污,忘了關室內機,結果弄斷了風鼓的幾根葉片,結果導致室內機會抖動而發出噪音,
原本異想天開地估計影響重心偏移再別處再多弄斷幾根葉片但效果不彰,現在只好用長條橡皮帶綁住室內機身,暫時解決了機身抖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順便借此篇問一下:請問哪位網友知道哪裡買得到冷氣的風鼓嗎?
小弟上個月清室內機的髒污,忘了關室內機,結 ...

原廠,除非外面有一樣的尺寸

网友A:
手路不方便,而且有些已成碎片,再者它的葉片截面積太小,一片要同時黏兩邊不讓手固定很難。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廠,除非外面有一樣的尺寸

我是有看到對岸淘寶好像有專賣的店家,而且這東西應該原廠不會想開模直接就是買人家做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路不方便,而且有些已成碎片,再者它的葉片截面積太小,一片要同時黏兩邊不讓手固定很難。哀~~ ...

拆下來黏囉
洗衣夾,燕尾夾,都是不錯的選擇

沒看到照片,無法想像到底破成怎樣
所以才會提出黏回去試試看
至少大片的復原,重量比較不會差太多,應該就不會抖了

网友:
那只能去回收場碰運氣了....

网友:
方法百百種...效果也不同:
1. DIY
  優點: 省錢
  缺點: "搞工",費時,...
  其他:順便拆下清洗,並修復...,不一定適用所有人,也不一定能修好

2. 舊品or 回收廠...
  優點: 次省錢
  缺點: 一樣"搞工,癈時",...
  其他: 不一定找得到...

3. 網拍...
  優點: 次省錢
  缺點: 一樣"搞工,癈時",...
  其他: 不一定找得到...

4. 原廠
  優點: 省心,省力
  缺點: co co準備好,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C:
那一個風鼓我有買過,之前家中在清洗冷氣時不慎弄斷三片,整個風鼓抖得不像話,最後還是乖乖去原廠買一個回來換,大金的要價1800

网友A:
剛開始我弄掉了六片都在同一框,考量葉片也擔任旋轉的力量傳導,要是在同一框弄斷更多葉片,那整個風鼓就會斷掉,所以選擇在旁邊的框對角處再多弄斷六片想說可以重心均衡一下但效果不彰。

之前有聽過冷氣師父說分離式冷氣只要不是有特異功能,不同品牌的室外機是可以搭配其他家的室內機的,
受傷這台只有2250kcal,要是找不到便宜的風鼓來換,那就只好像現在這樣撐下去直到下次壞更多東西時再一起修了。

有點丟臉,不過還是po上現況照片給大家笑一下。

對cools版大有點不好意思,離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一個風鼓我有買過,之前家中在清洗冷氣時不慎弄斷三片,整個風鼓抖得不像話,最後還是乖乖去原廠買一個回 ...

您自己換喔?厲害ㄟ。

网友D:
請問風鼓馬達會發燙嗎(風鼓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風鼓馬達會發燙嗎(風鼓抖)

沒去摸ㄟ,原本都不會抖,葉片弄斷好幾片當下就會抖了,所以沒想過是馬達的問題。還是您擔心小弟這樣的作法雖然沒有抖音了但持續下去還是會容易造成馬達損壞嗎?(也是頗有可能)

网友C:
其實自己換並不困難;只是要小心別把冷媒管扳破了;現在主體暫時不抖;但風鼓還是在抖;抖到最後馬達或固定軸都闊孔了就比較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自己換並不困難;只是要小心別把冷媒管扳破了;現在主體暫時不抖;但風鼓還是在抖;抖到最後馬達或固定 ...

這樣的分析疑慮真的是提醒我要積極面對了,您的大金要$1800,我這台富及第的看看會不會比較便宜。謝謝您的提醒,屆時我會留意冷媒管的部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剛開始我弄掉了六片都在同一框,考量葉片也擔任旋轉的力量傳導,要是在同一框弄斷更多葉片,那整個風鼓就會 ...

要不要試配重,把斷掉那面剪個重量與斷掉那片一樣的鐵片,夾在旁邊,跟輪胎的調校一樣的方式

网友:
小弟愚見,如每天開機八小時雖說差50W,累計二個月下來,也是不少的,冷氣選購還是要選購冷房能力恰當的大小,比較能省些電。
cools0607大如有勾表到是可以試試風量自動時約幾安培,風量加大後約耗多少,就能大概抓出來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試配重,把斷掉那面剪個重量與斷掉那片一樣的鐵片,夾在旁邊,跟輪胎的調校一樣的方式 ...

一開始有試過同樣原理了,小弟手法拙劣並未成功。還是換支新的卡實在,後面有問到價格再跟各位報告。

网友A:
一天開8小時,8hrs*30days*0.05Whr*2個月=24度,
更何況以小弟判斷頂多差20~30w來講,抓一半25w也只差12度,大約40塊錢,跟實際壓縮機運轉耗掉的電費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cools0607大的問題應該沒那麼複雜,他已經假設一切溫度條件相同了。
他應該只是擔心風量大小跟壓縮機運轉是否有強制性的關聯,會不會開大風量會造成壓縮機多強制運轉了一些時間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開8小時,8hrs*30days*0.05Whr*2個月=24度,
更何況以小弟判斷頂多差20~30w來講,抓一半25w也只差12 ...

沒錯! 我問題的確沒那麼複雜。 會這樣問是因為開風量-自動時 需要加電風扇。 開風量最大就不需要。 才想上網問問差別。 謝謝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開始我弄掉了六片都在同一框,考量葉片也擔任旋轉的力量傳導,要是在同一框弄斷更多葉片,那整個風鼓就會 ...

定頻機種的室內機只負責1.溫度控制  2.送風
而室外機通常只有壓縮機與繼電器

室內機偵測到溫度過高時,傳送訊號給室外機的繼電器
進而驅動壓縮機,所以室內機與室外機不同品牌是沒差的
只要管徑相同,致冷能力相同應該都能搭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我問題的確沒那麼複雜。 會這樣問是因為開風量-自動時 需要加電風扇。 開風量最大就不需要。 才想 ...

別客氣,我順便的問題佔了比較大的版面對您也不好意思,還請大人大量。

我的個人經驗是開冷氣搭配電風扇可以大大幫助整個空間的舒適度(有一個冷氣廣告就是關於同一個空間開冷氣竟然有地方很冷另一邊很熱)。

循環扇,水冷扇,霧化扇,DC扇,無葉片扇,大廈扇,......還有什麼扇沒用過的我想不起來。

為了睡眠寧靜度,我強力推薦搭配DC扇。不只因為它原本就省電,而且可以降速到比其他所有電扇來得小力與安靜。

沒搜尋過站上有無發帖關於各類電扇的使用心得比較,不然我都差不多可以發一帖跟大家分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我問題的確沒那麼複雜。 會這樣問是因為開風量-自動時 需要加電風扇。 開風量最大就不需要。 才想 ...

開強風時溫度會比弱風高(弱風溫度比較低),開強風馬達本身是比弱風耗電,
但整體而言,強風會比較省電,因室內空氣對流速度加快,室內溫度比較快達到
設定溫度,因此壓縮機運轉時間縮短

网友:
富及第冷氣的公司雷諾電器0800沒人接電話,打市話才有人接。

我問了風鼓更換價格,換到好$2300,純購買也要$1700,才2250kcal小到不行的機型說,

比樓上大金的1800還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