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吊扇轉速慢

楼主(2014-06-03):
前天去拜訪朋友剛好遇到這個問題,切換風速也沒有很大的變化,因沒帶電容表只能目視啟動電容有無膨脹,但目視無異狀,且此電容是二合一的(8uf+9uf/250v),可能我的發貼數不夠無法上傳照片,在露天找沒有相同規格,最相近的也只有8uf+13Uf/250V的,請問線上前輩如果遇到這個問題可以各買8uf及9uf電容來代替,還是8uf13Uf這個可行,除了電容之外還有其他因素會造成轉速很慢,如果是線圈的問題因該就放棄了.

网友:
上次自己遇的問題是切風速沒變化,是電容爆了,換了就好了.你也可到大一點的水電材料行買換看看,才一百多而己.

网友:
是1 2 3檔轉速都很慢嗎?  應該還有另一顆電容,請參考附件

L312吊扇控制迴路

L312吊扇控制迴路

圖片網路上找到的,版權屬原著作者

楼主:
謝謝樓上前輩詳細回復,的確是1 2 3檔轉速都一樣
在電扇裡有看到這樣的電容只是電容值不一樣(引用別處照片)
另一電容就真的不知道藏於何處,是線路圖中的C3,C2嗎?

网友A:
二合一的(8uf+9uf/250v)電容應是電路中的C2 C3
另一顆是C1 約5±0.5µf/320V,可能在吊扇頂端,或下方圓盒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合一的(8uf+9uf/250v)電容應是電路中的C2 C3
另一顆是C1 約5±0.5µf/320V,可能在吊扇頂端,或下方圓盒 ...

故障點真的是那顆5uf的啟動電容,把二合一電容拆下來,測量電容值正常,因這顆故障電容黏在電燈接線盒中且跟我樓梯擺放位置剛好看不到,所以還是要認真在檢查一下,謝謝S大熱心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