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T3276-NT 液晶螢幕泛白

楼主(2014-06-03):
家裡優派彩色液晶顯示器突然變成泛白如圖片1,我量電源板輸出:12V-5V-STB5V-3.3V-24V都有!請教板上大大們,我第一次修,是液晶螢幕壞掉嗎?還是我應該往哪個方向去查問題?懇求諸位幫忙!謝謝先!

网友:
往T-CON那方面去查,

然後看個舊文就知道怎麼處理了

楼主:
謝謝!我會去找有關(T-COM)舊文看看!

网友:
八九不離十換AS15可修復~除非您想練功夫,不然還是交給會換的修吧~沒經驗是註定失敗的,除非您有焊功底子...

楼主:
T-CON板好像藏在主板下面鐵殼裡?要拆比較耗時?
回風嵐大:只要是溫控烙鐵可加工我就有把握焊好!如果是BGA我就放棄!

网友:
站內搜尋一下有關AS15的文章~如果您第一次換就成功~就給你拍拍手,你厲害

网友:
收尋一下文章

一堆答案~~

看自己功力了   如沒把握還是給專業的修理!!

楼主:
謝謝板上的各位大大先進们!從露天買了3顆AS15-HF=150,今天把液晶電視修好了!最後只想說感恩!

网友:
恭喜完修,功力又增進不少了n_116|

网友:
拍拍手~厲害耶~傢絲齊全喔~

网友:
這個AS-15解焊不用熱風槍嗎?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厲害

楼主:
我用防焊膠帶在IC四周貼起來(只留IC與PIN腳裸露在外)(用溫控烙鐵,溫度調高一點)四周吃大量錫,等到可以移動IC後夾起來,再用吸錫線把錫清乾淨,接著IC放正四邊腳吃錫固定再焊,最後用去漬油刷乾淨這樣就完成了。忘記拍圖!在大一點的IC就沒辦法這樣重工了。謝謝板上先進指點!要不然也沒辦法修!

网友:
這塊T-CON底部應該有散熱片,不好拆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防焊膠帶在IC四周貼起來(只留IC與PIN腳裸露在外)(用溫控烙鐵,溫度調高一點)四周吃大量錫,等到可以移 ...

有焊接底跟工具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