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一猜這是什麼東西.
火..

楼主(2014-06-03):
猜一猜這是什麼東西.
因為照片還沒有準備完,所以先放在這裡讓大家先猜一猜,只能說這不是什麼新鮮的東東.

我已把圖文都貼上了,在這裡.

网友A:
電子電路....

网友B:
那隻蜈蚣叫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隻蜈蚣叫什麼?

蜈蚣?
什麼蜈蚣,那個IC嗎?

网友:
好奇中n_0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電路....

答對了.
不過你這個答案有誰不知呢,你真逗喔 ...
大概是你程式寫太多了,懶得再動腦了吧.

网友C:
前半段AC進來的是不是 "容抗降壓模組"??
經由DIP switch, 可以選擇並聯容抗值...
再經二極體整流, 提供固定選擇的電壓/電流??

後面有個小變壓器??? 就看沒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半段AC進來的是不是 "容抗降壓模組"??
經由DIP switch, 可以選擇並聯容抗值...
再經二極體整流, 提供固定 ...

五燈大在問蜈蚣,你在問小變壓器,我怎麼不知道有那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五燈大在問蜈蚣,你在問小變壓器,我怎麼不知道有那個呢?

哈... 眼花!!
牛好像把那顆疑似LM317的晶體, 看成是小變壓線圈了... 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 眼花!!
牛好像把那顆疑似LM317的晶體, 看成是小變壓線圈了... 對不對?? ...

說得好像在現場看到的,真有你的.
LM317應該是稱為可調式電壓規整IC,不能稱為晶體或電晶體.

网友D:
看來只有面包板右側得1顆電晶體有用...
AC調光電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答對了.
不過你這個答案有誰不知呢,你真逗喔 ...
大概是你程式寫太多了,懶得再動腦了吧. ...

晚上剛下飛機,頭昏昏,被柬埔寨的太陽曬了3天~

我猜電子電路我有9.5成機會猜錯~
上面看的出 dip swith 來增加電容,然後應該有4個二極體(圖看到2個)做橋式~
AC 110V 輸入~
有一端類似電源線的輸出(研判為高壓)線~
右邊圖像素太差,可能是樓上大大說的小變壓器~
左側然到是 PWM IC (我胡思亂想的,PWM 電源控制,我來痞酷才算知道一點點原理)?

猜它是個高壓電源?
電蚊拍?
千人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半段AC進來的是不是 "容抗降壓模組"??
經由DIP switch, 可以選擇並聯容抗值...
再經二極體整流, 提供固定 ...

沒有小變壓器

网友F:
老灰狼...也來猜猜看!!!...

那塊pcb板大概就像dcstudio大所說的.....提供固定選擇的電壓/電流

右邊那顆3隻腳的....可能是穩壓ic.....類似7805的...提供+5v....

左邊那顆8隻腳的..看起來像NE555....提供一個固定頻率........

中間那顆16隻腳的....可能是TTL(除頻)或2803之類的???.....

网友:
我猜測是定時器

网友:
scottwang大,我的能力只能搬板凳看戲的啦n_028|

网友:
調光器+1

网友G:
中間那顆16隻腳的IC是什麼???
右邊那顆應該是7805或7812...
左邊的....

比較好奇的是,電源預留輸出是要接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只有面包板右側得1顆電晶體有用...
AC調光電路??....

那個不是AC調光電路喔.

网友A:
555 無穩振盪左下角 (見影子開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間那顆16隻腳的IC是什麼???
右邊那顆應該是7805或7812...
左邊的....
中間那顆16隻腳的IC是什麼???

其實那個不是重點啦.

右邊那顆應該是7805或7812...
左邊的....

推測合理.

比較好奇的是,電源預留輸出是要接什麼???

對,是預留要接東西,你再想想電路的輸出有幾種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 無穩振盪左下角 (見影子開砲....)

看腳位功能推測合理,我也是這樣推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小變壓器

果然年輕就是本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實那個不是重點啦.

該不會是"簡易可攜式可調變型電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剛下飛機,頭昏昏,被柬埔寨的太陽曬了3天~

我猜電子電路我有9.5成機會猜錯~
晚上剛下飛機,頭昏昏,被柬埔寨的太陽曬了3天~

我上次坐飛機大概是10年前,而且是國內航班的,還記得飛機剛起飛的那段時間挺刺激的.

我猜電子電路我有9.5成機會猜錯~
上面看的出 dip swith 來增加電容,然後應該有4個二極體(圖看到2個)做橋式~
AC 110V 輸入~

漸入佳境了.

有一端類似電源線的輸出(研判為高壓)線~

推算合理,不過依我們的標準10~500V為中壓.

右邊圖像素太差,可能是樓上大大說的小變壓器~

這個就是為何少貼圖了,因為原來的舊相機電池壞了,用手機拍的,畫質不盡理想

左側然到是 PWM IC (我胡思亂想的,PWM 電源控制,我來痞酷才算知道一點點原理)?

推測合理.

猜它是個高壓電源?
電蚊拍?
千人震?

一般說是高壓,但是依我們的標準10~500V為中壓.
電蚊拍和千人震,一般是以電池來做電力,這樣才有行動力,不然怎麼拿來拿去的呢?

网友A:
衡流 or 衡壓 ......氣..... (火力亂開)
電壓表 or 電流表~
充電器~
小夜燈~
腳踏車的後警示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該不會是"簡易可攜式可調變型電供"吧???

你是說可調變型或者是可調型,是不大一樣的?

网友H:
一個電容電阻降壓形成的電源供應器 (指撥開關切換不同電容量以提供不同的電流)
一個NE555組成的震盪器 (可變電阻改變計時頻率)
一顆不知名的IC
一顆不知名的TO220
這個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网友I:
這電源沒隔離---------------所以應該是用在不需隔離的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灰狼...也來猜猜看!!!...

那塊pcb板大概就像dcstudio大所說的.....提供固定選擇的電壓/電流

老灰狼嚕潦嚕深啊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電源沒隔離---------------所以應該是用在不需隔離的電器

當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個電容電阻降壓形成的電源供應器 (指撥開關切換不同電容量以提供不同的電流)
一個NE555組成的震盪器 (可 ...

雄爸說的沒錯.
所以重點在前面不在後面啦,我早就說了這不是什麼新鮮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雄爸說的沒錯.
所以重點在前面不在後面啦,我早就說了這不是什麼新鮮的.

答案有在這裡面嗎?

高壓模組,測試LED專用AC LED定電流源,全範圍可調電壓電流,高壓直流電源供應器,
中低壓直流電源供應器,電壓放大器,電流放大器,帶通濾波器,高精度參考電壓,
正負高壓,高壓電源,標準電壓,恆流源(定電流源),恆壓源(定電壓源).
接受訂製高壓,設計生產各種特殊規格,高精度產品,學校實驗室,研究單位實驗設備,
另可接受其它電子專案設計,HV Power,Vmax=20KV,Imax=2000A.
http://www.power.com.tw/

如沒有可能是改造太空梭的神秘武器?

网友K:
我也來猜猜看~
四四方方的,看起來很熱鬧。。。
是版主的午餐便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答案有在這裡面嗎?

高壓模組,測試LED專用AC LED定電流源,全範圍可調電壓電流,高壓直流電源供應器,

有, 答案就在裡面.

>改造太空梭的神秘武器?

你想打人造衛星嗎? ...
米國正在打造可將人造衛星回收再修復或替換有問題的組件再放回太空使用的技術.
這樣就可以將敵國的人造衛星回收後,再改成自己的,這個像不像科幻片裡的把敵人的機器人抓來,然後改造成聽命於自己的機器人的情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來猜猜看~
四四方方的,看起來很熱鬧。。。
是版主的午餐便當啦!! ...

雖然那個不是什麼午餐便當,不過也是一個賣點喔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衡流 or 衡壓 ......氣..... (火力亂開)
電壓表 or 電流表~
充電器~

你嘛是跟老灰狼港款嚕潦嚕深啊喔 ...
恆壓和恆流 -- 意思就是永遠都是呆呆的保持著那樣的電壓和電流.
腳踏車的後警示燈 -- 只要你喜歡什麼都嘛可以,只是只能用在設計電路時用,不能插AC110V,除非你要設計給運動用的室內腳踏車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 答案就在裡面.

>改造太空梭的神秘武器?

中低壓直流電源供應器(火力持續亂射.....)

网友L:
電壓放大器,電流放大器~~~我也要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L:
電壓放大器,電流放大器~~~我也要猜猜

哈哈哈 ... 你是來講笑話"雨"大家聽喔 ...
不過也沒有關係啦,想像無限,你一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低壓直流電源供應器(火力持續亂射.....)

是包含在裡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包含在裡面啦.

我 ........  掰不出來了....
靜心等答案公佈中....

网友M:
答案是,電線、電子零件、麵包板、還有塑膠~~~~~哈哈我來鬧場的

网友N:
電風扇調速器
緊急照明燈
鉛酸電池充電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M:
答案是,電線、電子零件、麵包板、還有塑膠~~~~~哈哈我來鬧場的

哈哈哈,也對啦.
我已把圖文都貼上了,在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N:
電風扇調速器
緊急照明燈
鉛酸電池充電器

等你來做喔.

楼主:
我已把圖文都貼上了,在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  掰不出來了....
靜心等答案公佈中....

我已把圖文都貼上了,在這裡.

网友O:
采用电容压降,输出用在不需要隔离,电流不大的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O:
采用电容压降,输出用在不需要隔离,电流不大的电路上

在美國有人玩到30V/1A,心臟夠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