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FSP200-50GLV維修後的問題(新手)

楼主(2014-06-03):
由於小弟目前對電子維修是初學者.在這論壇確實學習到很多有關電子的東西.

然而本身對維修部分就很有興趣.所以一有時間就是上痞酷(挖寶)

以下是這顆POWER的一些維修所拍攝照片.前半段文字敘述。後半段有圖片

原本這顆POWER只有5VSB 以及 PS ON的電壓各為5.0V及3.8V

當短接黑線及綠線後只見風扇轉一下即停止(無法啟動) 在這簡單測試後我只知道這要修低壓區.

再打開POWER外殼 只見一顆16V 3300uf電容禿頂 當然就是直接把它換了

其他元件目視並無明顯燒焦 變色!接下來真的就是盲目的拆元件一一測試(新手)

再看了多篇貼子幾乎都是先把二次測晶體拆下測量 再順便檢查其他散熱片周遭的元件

當然啦...瞎拆.亂拆.怎麼可能修好。(天真)

當我再重新把所有元件再裝回後上電測試 滿緊張的擔心沒裝好"阿死"到n_059|

接了一條延長線在一條電源線。接妥後開關一開 很好沒事沒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on_063|

因為我比誰都害怕會放炮 上電前個個焊接點都檢查再檢查。也用去漬油刷洗過:on_020|

接下來就是讓他啟動。再次短接PS-ON 只見風扇轉兩下就停了.:on_028|

實在不甘心想說會不會是IC FSP3529Z有問題 因為全漢幾乎都是獨立一片子板 而且手邊有良品POWER

於是就兩片子板互換 在次上電測試 一樣短接無反應:on_033|

最後逼不得已只好兩顆POWER一好一壞擺在一起直接測試差異處。

結果這一測 測出結果了。於是拆了這顆SMD元件。並直接在良品POWER上拆下來換

換好再次送電短接。。。!

靠。。。他。。。他動了。。個路電壓都有!上硬碟負載也沒問題:on_031|

這顆POWER就這樣被我修好了。。真是瞎貓碰上死耗子!

圖一 是這POWER外殼貼紙FSP200-50GLV

圖二 這是FSP3529Z的子板

圖三 POWER上視圖

圖四 POWER背面

圖五 故障點的SMD二極體"

圖六 5VSB

圖七 POWER 待機電壓

圖八 加硬碟負載 各輸出電壓

最後為了確定是那顆二極體出了問題.我就把它裝回在送電測試

結果。。。。靠開機了。。兩顆同型號的二極體。用電阻擋或是二極體檔測試都有不同數值

裝回居然可以開機。本來以為真的是這顆RS2D 二極體壞了但結果卻不是這樣

照片圈選處都是同一型號二極體"RS2D"

以下照片是這二極體測出不同數值的照片
圖9-1 二極體檔測試照片"一"

圖9-2 二極體檔測試照片"二"

各位大大看出差異了吧!有圖有真相  差異最大的是用電阻檔測試.

圖十-1 電阻檔測試照片"一"

圖十-2 電阻檔測試照片"二"這張是換下來在裝到另一POWER上的

目前這兩顆POWER都已是可開機.

想請教各位大大不知到底哪顆RS2D才是壞的?還是其實只是把它補焊後問題即可排除

但又為何會有不同的測試數值的出現??重點兩顆都可以開機???

PS:  我爬文知道全漢很搞怪.這一例也很搞怪.

       小弟公司目前舊電腦都是全漢的PSU所以我只能拿它來學習維修.

       希望各位大大能提點一下!!讓我加入阻礙資訊發展的成員吧!

网友A:
儀器測量尤其是在線,只能當參考值!!

要準確,必須拆下來做測試!!

因為在線會因為電路影響,而讓測試值異常,容易誤判!!

网友B:
RS2D
http://www.vishay.com/docs/88708/rs2a.pdf

說不定你找到的不是真正的故障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27161-1-1.html

网友:
一般量零件,我都會拆下來量,直接在電路板上量,就算是很明顯的短路,也有可能被電感或是幾歐姆的電阻所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儀器測量尤其是在線,只能當參考值!!

要準確,必須拆下來做測試!!

有拆下量過.兩個一樣都不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2D
http://www.vishay.com/docs/88708/rs2a.pdf

你po的那一篇我有看過..那顆電容也拆下量過是好的!

至於RS2D的PDF資料.看不懂....

還在努力中...!!

网友:
使用隔直電容來把初級的dc offset 消除,相信功率不大才會這樣用.
現在應比較小了.

网友C:
一般 電腦用的 Power 在後端發生了保護作用 ,  必須將 AC 輸入拔除一段時間後 , 才能解除保護作用

其實我認為當發生故障情形 , 你應該是測那個電源管理 IC 的各腳位電壓 , 到底是何原因讓它發生保

護動作 , 然後再去排除發生的原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 電腦用的 Power 在後端發生了保護作用 ,  必須將 AC 輸入拔除一段時間後 , 才能解除保護作用

其實我 ...

因目前還在學習階段。我看論壇的文章最喜歡看的就是維修實例。再加上查修的思路。

嗯!再拿一顆來重新再試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