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s D功率放大器的認識

楼主(2014-06-04):
請參考其轉換原理及其優點.目前有越來越多的掌上型3C產品,其功放部分多已改為D類放大器.
轉換過程:類比(analog)-數位(digital)-低通(low pass filter)-高通(high pass fil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1UagNkcxi4

网友:
記得D類擴大機類似交換式電源一樣,接收PWM訊號來開關MOSFET所以效率很高,幾乎不發熱。

网友:
基頻是300K的方波跟三角波
用聲波 控制50%的鋸齒波 再用鋸齒波控制方波 就變成了 帶有聲音的PWM波
再將300K用高通電路抵銷掉 剩下的就是聲波 再串連電容把直流成分 隔開

网友:
液晶電視也幾乎都是使用 D 類